这是 MCU Flash 失效的前奏?

楼主(2014-06-28):
家里的松下燃气热水器,时好时坏,停的时间长一些,再开机就好,关掉即开(220V电源),时而可以时而不行。
拆开仔细检查了各个传感器,和MCU周边电路基本都没有问题。最后趁着能正常运行的机会,短路复位电容,立马就不行了。
多试几次,或许又可以。用示波器测试过晶振,正常工作在10MHz左右。
基本判定问题出在MCU,难道是内部Flash程序要丢失的前奏?用了快10年了。

网友A:
貌似这个到了强制报废的年限了吧?我记得燃气灶的报废年限是7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到了强制报废的年限了吧?我记得燃气灶的报废年限是7年

那是讲的DESIGN IN CHINA的吧?没听过史密斯热水器,50年还在用。
松下的用料扎实,拆开看不出有什么绣迹,比新买的铜包铝之类好太多了!
整个底板和IC正面,都喷了一层松香,所以线路板和焊点,没有一点颜色改变,像刚生产出来的一样。
所以我操作的时候,都是戴上指套,免得破坏这和谐的美。

网友:
这控制板,漂亮呀。

网友B:
表面喷的不是松香,是三防之类的胶或漆吧

网友C:
不明白lz短接复位电容个为了证明什么,短接复位电容单片机不工作了系统就不行了。多试几次,或许又可以。---这个如何解释?
我自己家的万和低端的热水器(当时1000不到买的)里面老是有漏水,结果接插件接触不良,开始时好时不好,后来彻底工作不正常了,后面拆开后补焊OK。查查有没有接触不良的看。

网友D:
还是去换一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喷的不是松香,是三防之类的胶或漆吧

看似很像松香,手摸粘粘的,酒精洗后可去除,干后残余发白。记得以前松香水处理后也是这样,但有一点不同,自制松香水时间一长会脱掉或呈粉状。
知道的说道说道,这个技术不错,很少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lz短接复位电容个为了证明什么,短接复位电容单片机不工作了系统就不行了。多试几次,或许又可以。-- ...

本人也是老电工了,如果接触不良都判断失误,那么复杂的MCU也不用搞了。
复位MCU的意义在于,在不振动机器的情况下,如果故障重现,那么接触不良的机械故障基本可以排除,第二可以排除外围元件的故障,是MCU程序没有跑起来。
怪就怪在,只要时间放长点,或不断复位MCU,有时就可以工作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去换一个新的吧.......

这么好的东西,舍不得扔。我已经淘回同型号的电脑板还没换,一是想找出原因,二是二手的品相没有原装的好,现在是夏天基本不影响使用。

网友:
整体清洗,烘干试试。

网友:
电源、复位、振荡器查查,看看复位端电容,

网友(2014-09-11):
先查看电源供电有没有问题,电源不稳也会有问题的

网友E:
同意13楼。电源滤波电容失效可能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13楼。电源滤波电容失效可能性最大

不太可能,既然能查到MCU这步,相关外围原因肯定要先排除。根据我前面的描述,这种现象也不符合电源问题的特征。
我跟踪过该电源线路,为220/24V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经一个7824稳压,这一级驱动电磁阀等器件。7824后再接
一个7805,这一级为MCU供电,前后共有三段滤波电容,这要都失效的话,机会真的不大。

网友F:
只要5v滤波失效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5v滤波失效就够了

没点常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点常识。

正常工作时,加热,冷冻(无水酒精)MCU及周边,看看故障是否重现。
MCU供电脚从板子断开,直接外接5V到MCU供电脚,排除供电回路PCB暗伤和霉短,漏电。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里面都是水垢,效率不高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它的4个脚做成3角形干什么用的

网友F:
怎么没常识????
CPU主电源的滤波失效足够造成不稳定了。电解是有寿命的,10年了估计早该坏了。板子上也只有电解电容的寿命最短。
CPU里面的程序在常规情况下的保存期应该是20年以上。

“三段滤波电容全部失效才会出错”才是没常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可能,既然能查到MCU这步,相关外围原因肯定要先排除。根据我前面的描述,这种现象也不符合电源问题 ...

电解很好拆,对容量也没有太高要求,比原来的大就行。
不管三七二十一,弄几个耐压和容量足够的电解,换上去再说,看它好不好

网友:
还是查查其他方面吧,程序丢的还真没见到过。
不过程序里面有计数器或是用外部元件做老化计时器倒是非常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没常识????
CPU主电源的滤波失效足够造成不稳定了。电解是有寿命的,10年了估计早该坏了。板子上 ...

看贴不认真,我早说过了,外围元件我都检查过了,包括滤波电容,我的检查方法是:万用表测滤波电容两脚,看偏转角度,与正常的电容对比是没有问题的,
你认为这样测试不准?
我都上示波器测量晶振了,难道会忽略了电源不稳的问题,去简从繁?
再者,故障是现象是如果能启动,那么之后功能都是完全正常的。关电再试,如果启动不了,要等几个小时之后再开才能启动。依据你的判断,这种现像符合
电源故障的特征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贴不认真,我早说过了,外围元件我都检查过了,包括滤波电容,我的检查方法是:万用表测滤波电容两脚, ...

不错,非常符合电源问题。看起来电源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贴不认真,我早说过了,外围元件我都检查过了,包括滤波电容,我的检查方法是:万用表测滤波电容两脚, ...

你开始并没说你量过电容或者电源纹波啊,
这不是提醒你先量这些好量的东西嘛
有必要那么大脾气。。。。

Flash失效也不是这样的表现,该坏就一直坏,该不坏就一直正常
坏了又自己变好基本上没这种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非常符合电源问题。看起来电源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请详析,故障查找靠的是分析,不是看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开始并没说你量过电容或者电源纹波啊,
这不是提醒你先量这些好量的东西嘛 。
有必要那么大脾气 ...

唉,开篇就说了:检查了传感器和周边电路。
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才明白,传感器有水流传感器、风速传感器、燃烧传感器等等,你认为这些简单检查就能查出来的?都是要动用示波器辅助电源的大动作,
这么多都做了,会差一个滤波电容。
最终检查判断应出在MCU。如果标题是标准答案的话,我还问什么呢?

网友H:
我和21楼都对MCU四角的焊盘好奇,楼主或者哪位高人见多识广,科普一下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和21楼都对MCU四角的焊盘好奇,楼主或者哪位高人见多识广,科普一下呗

单面板,过波峰焊,偷锡焊盘
有拖锡经验都知道,一排焊盘的最后一点最不好把锡拖走,所以干脆弄个没用的焊盘让锡留在那上面。这个焊盘连锡也不影响工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单面板,过波峰焊,偷锡焊盘
有拖锡经验都知道,一排焊盘的最后一点最不好把锡拖走,所以干脆弄个没用的 ...

回流焊是不是就不需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流焊是不是就不需要呢?

是的。回流焊不需要偷锡焊盘。
家电板子经常都是为了省成本用单面板,还有很多插件,所以只能波峰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