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创计量插座无缘无故无法使用,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

楼主(2014-06-28):
两年前买的力创时控型计量插座,型号是:力创LCDG-ZJ120-011,一开始所有功能基本都还能用。用过几次后就压箱底了,前段时间想测量一下电器功率,拿它出来插上电,打开输出后,几分钟就自动关闭了,更奇怪的是,本来是能在电压、电流、功率等之间切换显示的,这回死活都切换不到功率显示上去。。。

最近诸事都还算顺利的,人品应该不错,感觉是厂家在软件上做了手脚,要用户换新的了?

不知道有没人用过他们家的产品,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

网友A:
有可能。。定期自毁灭

楼主:
那这种厂商也太无耻了。。

网友:
刚买了一个 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北电的计量插座,出门前充电,想看看充一次耗多少电,回来一看没有显示,就再也不能用了。

网友:
应该不会吧,很可能是出故障了。会不会是按键长期不用氧化了。

网友:
力创也算正规企业,不会做这种龌龊事的,估计是电源部分出问题了。

楼主:
按键无故障,如果按键故障,任何功能应该都无法切换的。况且我用万用表测试了,按键正常。

电源出问题的可能性也不大,它是用的RC降压,故障率不高,况且是存放在箱子底下。。

网友(2014-11-15):
是不是那个电容质量不行(存储时间长了,容量下降了很多),导致供电不稳

网友(2019-07-24):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定期自毁灭

买过几个计量插座,都是一段时间后冒烟:(

有一个一直在用,没出问题的,厂家倒闭了

目前在找合适的功率计,深水宝,买哪个呢

网友:
楼主现在在用什么计量插座呢

楼主:
这么久的帖子了,后来用过优利德的计量插座,精度没要求,看看板子耗电量已经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