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电源可以串联多个输出口获得更高的电压吗

楼主(2014-06-28):
大家好

我现在在调试LED照明,希望获得45V的电压。但是手上的电源(PPT-3615,有两个36V1.5A、一个6V3A)只能提供最大36V的电压。

我能把两个36V1.5A的串联使用吗?(均设置为22.5V0.5A)
会不会损坏电源之类的?

网友:
看说明书,双路独立不共地的可以,共地的就不行。

网友:
咕大师已经说了,那就补充一下,工作电流不能大于两个电源中的最小电流。

其实我说的是废话。

网友:
不   能  别作孽了  小心冒烟

网友:
自己看着办。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诸位 明天继续实验.^.

网友A:
串联没问题的,参数该怎么配置,都电工了应该知道。但这样做是下策,一般不要这样搞。

楼主:
早上试了试 我的电源的确可以这么使用
(之前看说明书的时候,虽然看到这里了,但没想到就是这么直接接起来.0.)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没问题的,参数该怎么配置,都电工了应该知道。但这样做是下策,一般不要这样搞。 ...

我不是搞电工的 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习 还请原谅

补充
←计算机科学...

网友B(2014-09-04):
进入Track模式,Out1+和Out2-自动短接,Out2+和Out1-即为串联输出。此时调节Out2参数Out1随之改变,输出电压为显示的2倍,Out1无法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Track模式,Out1+和Out2-自动短接,Out2+和Out1-即为串联输出。此时调节Out2参数Out1随之改变,输出电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