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为STM32+UCOS+tslib+emWin+USB+Fatfs+SDIO例程

楼主(2014-06-29):
百为原创STM32+UCOS+emWin+USB+Fatfs+SDIO综合例程

适合硬件:百为STM3210E-EVAL完整版V2版/V3版/V5版/百为STM32开发板精简版

功能:
1、上电后调用ts_calibrate()函数校准触摸屏

2、如果要检查SD卡文件,可以去掉CheckBitmapFiles函数的注释。这个函数的功能是挂载FATFS文件系统,并检查SD卡里面是否有STFILES/STLOGO.BMP文件,如果没有LCD就会提示连接USB并复制文件到开发板里。这时电脑里会出现U盘符,然后把STLOGO.BMP文件复制到U盘的STFILES里,重启就可以了
(默认CheckBitmapFiles函数是被注释掉的)

3、创建UCOS任务,其中任务User_Task_Func是负责emwin界面的显示;任务Input_Task是处理按键输入和触摸屏输入消息;任务ScreenCaptureTask是当有按键按下时截取屏幕并保存到SD卡里。

完整MDK KEIL工程源码下载地址:
百度网盘地址:链接: 百为STM32_stdlib3.5_ucosii2.92_stemwin5.20.rar 密码: gikk
(半年前已给百为客户内部公布过的)

运行图片:

楼主:
刚上传到菊花公司网盘,显示正在审核中,估计要明天才能下载了

楼主:
多谢nongxiaoming支持,emwin+tslib你早就搞过了,不是什么希奇事了

网友A:
传到度娘呀,菊花的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到度娘呀,菊花的效率低

一觉醒来菊花还没审核通过,已更新楼主位上传到百度了

网友B:
cal->a[6] = (int)scaling;不知道这个代码怎么处理的 ,前面是 float scaling = 65536.0; 按我的理解转换成 int 数据来保存的话 应该是0 ,这样的话被除数是 0 了,结果也是0, 望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a[6] = (int)scaling;不知道这个代码怎么处理的 ,前面是 float scaling = 65536.0; 按我的理解转换成  ...

65536.0转换成int型应该是65536。举个例子,256.0转换成char型是0,转换成short形是256。

网友B:
65536转换成16进制是0x10000,所以应该超了,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536转换成16进制是0x10000,所以应该超了,谢谢回复

65536转换成int型是0x0000000000010000,这里是32位,不是16位

网友C:
想问一下楼,得到你学妹授权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65536转换成int型是0x0000000000010000,这里是32位,不是16位

谢谢回复,那就是说,你程序里所以的cal->a[0]~~~cal->a[6] 都是32位的???

网友B:
如果我用AT24C02保存cal->a[0]~~cal->a[6]的话是保存成32 位的是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楼,得到你学妹授权了吗?

呵呵,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只是拍下照而已,别想太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用AT24C02保存cal->a[0]~~cal->a[6]的话是保存成32 位的是吗,谢谢

是保存成32位,可以直接保存cal,大小是sizeof(cal)

网友:
为啥 7月之后购买的 板子要找你退款呢?

网友(2014-09-22):
继续顶你,但是貌似emWIN F4跑的话可以 他们说F103会比较吃力

网友(2014-11-21):
你好,请问STM32操作SD卡时候,4bit模式,硬件连接必须是连续的D0,D1,D2,D3或者D4,D5,D6,D7吗? 还是可以D0,D1,D4,D6,类似这种?  第一次接触,请指教。

网友:
前期团购的板子超值!顶!

网友(2017-05-03):
正好打算要搞这个sdio的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