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小雕遇到很奇葩的问题

楼主(2014-06-29):
最近才发现,主轴开启的时候,X轴每次往右边运行到某个位置就触发限位(不是偶然!),就像按键被按下了一样,按复位键也没用,已经尝试一下方法问题仍未解决
1、给主电源加滤波器,给开关电源加滤波器(三节的,90大洋),给变频输出加磁环
2、将限位、紧急、对刀输入线拆掉
3、在并口输入端口接102电容对地
4、将电源模块去掉,用电脑USB供电
。。。。。。。。。。。。。。。。。。。。。。总之,能想到的办法都尝试过了
以下情况不会触发:
1、主轴关闭
2、MACH3设置限位关闭

太奇葩了吧。。。变频器干扰可以理解,但是X轴每次到达某个位置就触发限位(与Y轴,Z轴位置无关),无解了!!请各位大神指点

说明一下,机架是淘的,电控部分是自己安装的,变频器是南方安华的

网友:
看过去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
貌似是被干扰误检测了,

网友A:
在X轴固定点触发限位,而且实际还没有到达硬限位?
是不是开启软限位了?

网友B:
触发限位后先用表量限位开关看是否通。通检查。不通的话用示波器看限位开关,让机器运行,用示波器看是否有毛刺干扰。若有将限位开关线先屏蔽然后再看 实在不行只能上电容深深的滤掉。

网友:
最近我的机器,开了变频器,鼠标用不了。。。。
还好我把我无线鼠标插上可以用。。有线的不行。。

网友C:
你看是不是把地线什么的要做好。。

网友:
检查是否开启了软件的软限位

网友D:
1.5kw的水冷空载电流很大,相对于0.8kw的。
我遇到过,水冷主轴的电线不要装在拖链里面,和天线宝宝一样掉着,到变频器的长度不要过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X轴固定点触发限位,而且实际还没有到达硬限位?
是不是开启软限位了? ...

如果是软件限位了,那为什么主轴关闭的时候又没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发限位后先用表量限位开关看是否通。通检查。不通的话用示波器看限位开关,让机器运行,用示波器看是否有 ...

我把开关都拆了,还是一样,用示波器看过了,变频器开启的时候干扰的确很大,加了EMC滤波器后好点了,但是也不至于误动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扰的话不应该在同样位置吧?

干扰应该是随机的,但我的是每次到那个地方就触发了。。。。。哎,搞不懂的是不开变频器又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是不是把地线什么的要做好。。

变频器跟主轴都接地了,开关电源没接地,机架也没接地,现在电控部分还是一坨,机箱已经买回来了,准备自己开好孔再把电源装进去,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kw的水冷空载电流很大,相对于0.8kw的。
我遇到过,水冷主轴的电线不要装在拖链里面,和天线宝宝一样掉 ...

还有这等事?现在我的主轴电线估计有3.5m,如果实在搞不定,只能把主轴拆下来试试了

楼主:
现在我的主轴是手动控制的,这样推断又跟软件没关系了,估计还是干扰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主轴关停下的选项选的不对?
有么有重装mach3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轴关停下的选项选的不对?
有么有重装mach3试下

现在主轴是手动控制的,与软件无关

网友F:
1:信号线路用屏蔽线。
2:接口板单独用变压器供电。
3:所有的电路、设备都一点接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5kw的水冷空载电流很大,相对于0.8kw的。
我遇到过,水冷主轴的电线不要装在拖链里面,和天线宝宝一样掉 ...

我买的二手的大机器,就是那种一整张PVC板子直接放上去,宽度正好,长度还有很大空间那种。水冷主轴,1.5KW,变频器是贝斯特的,大机器的线比较长的 吧,都在拖链里面走的,也没有问题啊。
是那种很便宜的,济南出的那种机器,现在的精度很低,只能慢慢的走,XY的进给800,加工PVC还可以用,超过1000,出来的圆形就不圆了
有谁知道这个要怎么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信号线路用屏蔽线。
2:接口板单独用变压器供电。
3:所有的电路、设备都一点接地。 ...

这也是解决办法,接口板用了隔离电源模块,理论跟单独变压器供电是一样的,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每次到哪里就会触发限位,貌似不像干扰了,干扰应该是随机的,但是呢关闭主轴又正常了,求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二手的大机器,就是那种一整张PVC板子直接放上去,宽度正好,长度还有很大空间那种。水冷主轴,1.5 ...

我的可是新JJ啊,你的最起码可以正常工作,我的就。。。。。。。。。你应该感到欣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解决办法,接口板用了隔离电源模块,理论跟单独变压器供电是一样的,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每次到哪 ...

限位线路都用屏蔽线吗?

网友H:
线断了,有时会似断非断

网友G:
建议把限位开关线重新弄一根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断了,有时会似断非断

我把限位线从接口板拔了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把限位开关线重新弄一根进去

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一定要到那个点才触发,而且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一定要到那个点才触发,而且是必然的

头大啊,现在只能在左边一小部分雕

网友F:
仔细检查X轴的右边,看会不会是机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检查X轴的右边,看会不会是机械故障。

丝杆运行的时候有哒哒声,但不一定是那个位置,主轴不开的时候也没这问题啊
现在我只能把限位关了,这样对新手来说很没安全感啊 有几次在边缘方向键按错了,直接撞机,还好没损坏

网友:
换根线试试吧

网友:
直接把那限位的光耦焊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二手的大机器,就是那种一整张PVC板子直接放上去,宽度正好,长度还有很大空间那种。水冷主轴,1.5 ...

铣圆,铣矩形类掏空 要执行几遍光刀刀路。不圆是刀具发生了弹性变形

网友:
实际上是设备间隙太大,通电锁定后,用手推动X轴方向,可以感觉到明显的间隙,Y轴还小点,也许齿条机都这样吧,不知道像啄木鸟那样的比较贵的机器是不是也是齿条机。

楼主:
新发现,现在主轴电源线之间外挂到变频器,没有经过坦克链,线长1米,悲剧还是照样发生
不过貌似概率低了点,有时候能跑过去,但往回走时悲剧又发生了
现在基本上可以断定罪魁祸首就是变频器了

楼主:
是变频器太烂了?

网友I:
有条件换个变频器就知道了,哪怕买个二手的进口的也比国产的垃圾的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发现,现在主轴电源线之间外挂到变频器,没有经过坦克链,线长1米,悲剧还是照样发生
不过貌似概率低了点 ...

变频器要增加输入滤波器,滤波器的地线悬空,避免和电脑主机的地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条件换个变频器就知道了,哪怕买个二手的进口的也比国产的垃圾的好。

淘宝卖的JJ都是用这种变频器啊,更烂的都有,不知道为啥我的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要增加输入滤波器,滤波器的地线悬空,避免和电脑主机的地连在一起 ...

今天去电子城买了个滤波器,二手小日本的,80大洋
不知道要在输入端滤波还是输入端,我这个是接输入端的,输出端的个头好大啊,感觉应该是干扰到电脑主机了
你说的避免和电脑主机的地连在一起,最终不都得接到插座的地么?

楼主:
测试了还是不行,哎又浪费了80大洋

网友J:
滤波器一般感觉上是为了不被干扰.
但实际上,用他通常是不要干扰别人 ,

PS
1.5KW 貌似滤波器要用 8~10A 的 (胡乱算一下 都要 6.8A   ,1500kw / 220 v = 6.818 A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滤波器一般感觉上是为了不被干扰.
但实际上,用他通常是不要干扰别人 ,

我感觉是干扰电脑主机了,所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接了滤波器,很显然答案是错误的
昨晚将机架也接地试了下,还是无济于事,看来要在输出端接滤波器了,二手货120大洋,又得破费了。。。
突然想起,我的开关电源好像没接地,晚上得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