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卡读取Id的流程是什么?

楼主(2014-06-29):
此图是ATA5577c数据手册上面的图。
本人对射频卡,在读取射频卡数据的流程不是很明白。希望高人能指点一下。主要是对数据的交互的很迷惑。
按照的我的理解,单片机产生125k谐振(这125K信号就是纯方波信号吗,里面有调制的其他信号吗),然后信号耦合到右边的射频卡上面,右边的射频卡的ID又是怎么讲数据传递给单片机的呢。
希望有大侠扫下盲吧。

网友A:
那个是正弦波信号做载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正弦波信号做载波。

能详细的说下吗?

网友B:
右边的射频卡IC通过电子开关控制线圈负载电流大小,使读卡器端的线圈电流发生大小变化(相当于变压器初级),经过检波后可以得到IC卡返回的ID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射频卡IC通过电子开关控制线圈负载电流大小,使读卡器端的线圈电流发生大小变化(相当于变压器初级) ...

如果我要读取射频卡的id,是发送完125Khz的信号,再读取,还是发送完再读取ID的卡号。

楼主:
ID卡工作原理:
系统由卡、读卡器和后台控制器组成。工作过程如下:

1、读卡器将载波信号经天线向外发送,载波频率为125KHZ(THRC12)

2、ID卡进入读卡器的工作区域后,由卡中电感线圈和电容组成的谐振回路接收读卡器发射的载波信号,卡中芯片的射频接口模块由此信号产生出电源电压、复位信号及系统时钟,使芯片“激活”;

3、芯片读取控制模块将存储器中的数据经调相编码后调制在载波上,经卡内天线回送给读卡器;

4、读卡器对接收到的卡回送信号进行解调、解码后送至后台计算机;

5、后台计算机根据卡号的合法性,针对不同应用做出相应的处理和控制。

ID卡的特点:
载波频率为125KHz(THRC12)或13.56MHz(THRC13);

卡向读卡器传送数据的调制方式为加载调幅;

卡内数据编码采用抗干扰能力强的BPSK相移键控方式;

网友:
楼主还是先补一下基础知识,查一下什么叫“负载调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读取射频卡的id,是发送完125Khz的信号,再读取,还是发送完再读取ID的卡号。 ...

同时发送和读取,看来楼主不太明白什么是载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发送和读取,看来楼主不太明白什么是载波

不是不明白什么是载波,因为昨天刚开始的这个项目,现在在看原理,如果您不是很忙的话,请简单介绍下。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p;qq-pf-to=pcqq.c2c
看这个网址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