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KEIL中int型的取值范围是多少?(已解决)

楼主(2014-06-29):
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在MQX中,读取文件的时候,用_mqx_int _io_fseek( MQX_FILE_PTR file_ptr,  _file_offset  offset,   _mqx_uint  mode)函数来定位,但是我看了一下MQX中 _file_offset 的定义是int型的,我的理解是从-65535到+65535,所以当我文件超过64K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我写不进去了,因为offset变成负数了!

看看哪位高手对此有什么见解?

网友A:
keil 中 int 占两个字节,范围-32768  +32767, unsigned int 0-65535。  用long型,占用4个字节  ,范围:-2147483648  +21474836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 中 int 占两个字节,范围-32768  +32767, unsigned int 0-65535。  用long型,占用4个字节  ,范围:- ...

刚才跟了一下,好像问题不在这里,我写100000进去也没有问题啊!还得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跟了一下,好像问题不在这里,我写100000进去也没有问题啊!还得再看看! ...

一般8位、16位单片机的int位16位。32位机的int位3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8位、16位单片机的int位16位。32位机的int位32位。

是的,问题不在范围上,在MSD中,我刚才跟踪了一下,发现MSD在拷文件的时候不定时就跳到文件开始的位置重新拷贝,郁闷!此帖结帖了!谢谢!

网友:
开始玩mqx了,期待分享

网友C:
用  sizeof 可以判断int吧~

网友D(2014-09-03):
过来学习的,int一般最高位要占用一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  sizeof 可以判断int吧~

sizeof只能判断它占用多少个byte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来学习的,int一般最高位要占用一位的吧。

是的,只是最高位被作为正负号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最高位被作为正负号用!

有符号数在C语言里不是用的补码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符号数在C语言里不是用的补码的形式?

好像是!记忆模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记忆模糊!

如果是补码的话,就不是以最高位做符号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补码的话,就不是以最高位做符号位了。

解释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zeof只能判断它占用多少个byte空间!

多少字节 不就判断出了  取值的 范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字节 不就判断出了  取值的 范围啊~~~!!!~

呵呵,坑在这儿呢,脑子笨,没转过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坑在这儿呢,脑子笨,没转过来!

2字节  是16位  2的16次方啊
4字节  是32位  2的32次方啊

没有问题吧~~~

网友E:
哈,这个我也忘了,百度了一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377340.htm?fr=aladd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字节  是16位  2的16次方啊
4字节  是32位  2的32次方啊

有问题,我说的是int型,不是uint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这个我也忘了,百度了一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377340.htm?fr=aladdin

看了,不是补码,只是最高位是正负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不是补码,只是最高位是正负号!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问题,我说的是int型,不是uint形

对啊~~~int啊    -2的16次方/2  ~ + 2的16次方/2(加1还是减1)

uint是 无符号 int型啊~~~  0 ~ 2的16次方

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int啊    -2的16次方/2  ~ + 2的16次方/2(加1还是减1)

uint是 无符号 int型啊~~~  0 ~ 2的16 ...

没问题,你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啊~~~int啊    -2的16次方/2  ~ + 2的16次方/2(加1还是减1)

uint是 无符号 int型啊~~~  0 ~ 2的16 ...

32位系统中也是2的16次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32位系统中也是2的16次方?

我是打比方~~~的
32位的  就是2的32次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32位系统中也是2的16次方?

看17 楼吧~~~~

我的另外一个回复~

网友:
没问题吧~~~ 别吓我,要不然我害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17 楼吧~~~~

我的另外一个回复~

看了,懂了。

网友C:
您的飞币多的只能显示 1万 了~~

网友F:
c语言书上就有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的飞币多的只能显示 1万 了~~

飞币1W封顶,正好等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币1W封顶,正好等您呢。

小白,你又调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c语言书上就有讲的

唉,人老了,脑子记不住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唉,人老了,脑子记不住了!

看来我还不够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我还不够老啊

要不要拔苗助长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不要拔苗助长啊!

额。。。这个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这个就算了

网友C:
,这贴成了 对话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贴成了 对话框了~~~

QQ群

网友:
MQX还没看过 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