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方案求推荐

楼主(2014-06-29):
锂电池供电,想要到5V,功耗不大,只有60Ma左右,但是要求电源纹波小,5mv
初步设想是先升压后降压,有没有好的芯片好方案推荐,谢谢!

网友:
用34063,组成boost,很好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
TI有很多片子就是给锂电池升压稳压的,去看看

网友A:
关键看楼主准备花多少钱在这个方案上,及PCB设计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楼主准备花多少钱在这个方案上,及PCB设计能力。

10块,这个应该难度不大吧

网友:
tps63001 ,灰常好用

网友:
BUCK-BOOST芯片 如tps63000 63001

楼主:
对于这些芯片,不到100ma 的都属于轻载,纹波特别的大

网友:
xr2203和好的滤波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块,这个应该难度不大吧

应该差不多?单个芯片的价,不算外围电路,纹波小于5mV一般的芯片真不一定能实现。

网友:
可以多在凌特这样的公司里面找找!

网友:
5mV纹波的升压芯片不好找啊

网友:
PT1301试试,或者电压升高一些再加一个线性降压电路。
刚看到有人找一个低纹波DC-DC电路,找到了这个贴子,楼主可以去瞧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2042-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