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稳定的硬件要求是什么

楼主(2014-06-29):
我想问问做四轴的话电机买转速越高的越容易调pid还是越低越容易(当然保证能飞起来),还是说没关系。轴长越长越容易还是越短越容易?

网友(2014-08-20):
同问,字数补丁

网友:
这个电机尺寸选取应该跟你飞行器尺寸和质量有关

网友:
换句话说,你飞行器质量1kg 轴距450 就选2212到2216的电机 kv1000左右

网友:
如果选小的电机带负载有压力,电机大了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