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ios中鼠标键盘可以用,在window下就不可以用?

楼主(2014-06-29):
下午在用u盘量产工具低格u盘,突然鼠标就不能用了,重新启动之后,依然不能用,连键盘、u盘等都不能用。
以为是bios中的USB被禁用了,进入bios中,发现没有被更改,恢复出厂设置以及拔纽扣电池都试过了,都没啥用。
现象在bios中键盘,鼠标(灯是亮的)可以用,到快进入window下是鼠标的灯不亮了,重新插拔,灯闪一下,感觉
是供电不足。
坛友们帮帮忙。

楼主:
发帖的是用另一台电脑。

网友A:
估计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B:
把键盘鼠标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键盘鼠标换台电脑试试

没问题的。因为在bios中可以用,换了现在发帖的电脑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驱动的问题

谢谢!!!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我是把另外一台的硬盘直接换到新机上使用,结果键盘鼠标进了windows就失效,后来格式化重装才好。

网友C:
应该是usb的鼠标吧,usb的驱动掉了,重装一遍主板驱动就可以了。这种,ps2接口的鼠标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usb的鼠标吧,usb的驱动掉了,重装一遍主板驱动就可以了。这种,ps2接口的鼠标还是可以用的 ...

关键是现在进入window之后,我啥事都做不了了。
呜呜!有啥方法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现在进入window之后,我啥事都做不了了。
呜呜!有啥方法吗?

鼠标能用的话,就先用着吧

估计是和USB、PS2的那部分驱动被破坏了,windows系统的驱动就是这样的,看看最近有没有新安装什么东东导致的,不行就备份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鼠标能用的话,就先用着吧

估计是和USB、PS2的那部分驱动被破坏了,windows系统的驱动就是这样的,看看 ...

鼠标键盘只能在bios下使用。
window下不能用。
最近是装了个U盘量产工具。

网友:
把量产的驱动卸载就好了,当时我u盘也不能正常弹出

网友D:
既然这样的话只能进入安全模式先备份,再重装系统,

或者开机按F8进入选择“恢复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进入系统试试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这样的话只能进入安全模式先备份,再重装系统,

都试过了。不过安全模式进不去,这一点很奇怪,晚上再试试。
实在不行,只能光盘重装了。

网友E:
我也有这种情况,只要一进系统就USB键盘鼠标都用不了,因为更新了一个驱动,后来没有办法,去买了个PS2的,还是不行,只要一进系统都不能用,安全模式也不行,最受重装了系统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种情况,只要一进系统就USB键盘鼠标都用不了,因为更新了一个驱动,后来没有办法,去买了个PS2的, ...

好吧。
晚上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