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触摸按键电子琴是什么电路原理?

楼主(2014-06-29):
(图片)

网友A:
1.看上去不太像是电容式触摸按键,因为每个PAD都好像连接到了一个三极管/MOS管上,而没有看到直接的电容/RC充放电路/触摸专用芯片等。
2.可能是手触摸到PAD后会引入干扰和抖动,然后用MOS管或者三极管放大一下,MCU测量到某个IO出现抖动时,就判定某个键按下。
这应该是双面板,看不到背面的情况。

网友B:
http://www.diyleyuan.com/index.p ... catid=23&id=1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上去不太像是电容式触摸按键,因为每个PAD都好像连接到了一个三极管/MOS管上,而没有看到直接的电容/RC ...

在taobao上看到的,有一个设计说明:
本设计说明,这个电子琴的弹奏键是触摸感应的,原理是人体身上带有生物电流,所以用不导电的东西触摸弹奏键时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diyleyuan.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3&id=155

感谢!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taobao上看到的,有一个设计说明:
本设计说明,这个电子琴的弹奏键是触摸感应的,原理是人体身上带有 ...

触摸感应分为很多种,通过检测导体是否存在的有电容式触摸和电感式触摸,通过检测压力的有电阻式触摸。楼主位的电路通过检测人体携带的工频噪声等干扰实现触摸,通过三极管或MOS管直接进单片机IO,抗干扰能力较差。旁边如果放个开关电源,相信很容易误动作。

网友:
如果有用到单片机的话,好像杜洋系列有一个单片机的触摸相关的制作。如果不是用单片机的话,以前的小制作书上的触摸开关就是这样的了,像3楼的链接一样,也有见到用555时基IC做的触摸开关,都是小制作常见的电路。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不太像触摸按键的。

网友:
通过三极管放大人体自身的电流。

网友C:
E动力电子出品的,用着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E动力电子出品的,用着感觉不错

有电路图吗?

网友D:
体感触摸按键,类似有触摸开关灯电路。早期的小制作介绍很多原理,实用性不大玩玩可以。实际应用要用专用的触摸电路比较可靠,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体感触摸按键,类似有触摸开关灯电路。早期的小制作介绍很多原理,实用性不大玩玩可以。实际应用要用专用的 ...

什么触摸芯片比较好

网友:
看看阿莫的蜗牛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