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与电容的效率,哪个更好些。

楼主(2014-06-29):
最近做TL494升压器,从网站上下载的原理图。里面有用到电感。
突然想到一般情况考虑到成本使用RC滤波电路。但如果不计较这个,而且在选择合适的情况,电容滤波和电感滤波,哪个效率更高些?哪个质量更好些。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大家见笑了。

网友A:
RC滤波,效率是问题啊,而且获得相同的截止频率,LC以40db下降,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滤波,效率是问题啊,而且获得相同的截止频率,LC以40db下降,效果更好。 ...

如何判断40db啊,难道是40hz?

网友:
感觉上RC不如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判断40db啊,难道是40hz?

什么40hz?LC产生双极点,一个极点以20db下降,两个就以40db下降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40hz?LC产生双极点,一个极点以20db下降,两个就以40db下降喽。

如果单用L或者单用C,哪个的效率好,哪个的滤波好,大侠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单用L或者单用C,哪个的效率好,哪个的滤波好,大侠帮忙分析下。

2个都是储能的,谈不上谁效率高吧,看DSR,ESR。 一般可以单用C,但是不能单用L,因为电流变化时电压有波动,所以用L的时候后面都会跟C,LC会产生180度相移,所以补偿不是太好干。所以一般输出都是C。如果要求精度不高,可以在反馈环后面接LC,这样就不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都是储能的,谈不上谁效率高吧,看DSR,ESR。 一般可以单用C,但是不能单用L,因为电流变化时电压有波 ...

受教了,大侠。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图上的L1吗?这个能用电容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图上的L1吗?这个能用电容代替?

事实上我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电路图做的,二次高压侧我使用的是全桥,这样电压会翻倍,绕磁环的痛苦令人至今还回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判断40db啊,难道是4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