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QX的MSD中拷贝稍大一点的文件时感觉有时间限制!

楼主(2014-06-29):
目前用MQX系统的MSD,将MSD连接到MFS系统中,用片内Flash做存取,发现稍大的文件在拷贝的时候就拷不完,一直在拷,一直到最后找不到U盘位置。

用JLINK跟踪后发现拷贝的时候好像是固定时间,偏移量就会从头开始发送,个人觉得是做了超时限制,但是在MSD的代码中又找不到超时的变量!

求MQX高手指点!

楼主:
试了一下在RAM中又没有问题,晕,不会是电脑在传输过程中会有超时重发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还真难办了!

楼主:
求版主帮忙找点MSC的资料,只看USB stack的跟MQX里的例程找不到原因!

网友A:
你跑的是自己写的工程还是USB Stack 4.1.1的例程呢?

网友B:
看来楼主是这个论坛搞MQX的先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跑的是自己写的工程还是USB Stack 4.1.1的例程呢?

我跑的是MQX中的例程,只是把RAM换成FlashX驱动了!我看了一下,跟USB Stack里面的例程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是这个论坛搞MQX的先驱啊

没事自己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跑的是MQX中的例程,只是把RAM换成FlashX驱动了!我看了一下,跟USB Stack里面的例程差不多! ...

我有点不理解你的意思,请问你的意思是有片内FLASH模拟成U盘不可以工作,RAM模拟成U盘可以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不理解你的意思,请问你的意思是有片内FLASH模拟成U盘不可以工作,RAM模拟成U盘可以工作吗? ...

RAM的可以,我把FlashX的驱动进去之后,在文件拷贝的过程中,发现好像是固定的时间,就会从头开始重新接数据!RAM因为速度快,所以没有这样的问题!Flash的文件要是小的话,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大概是传输了60多K左的数据,然后在接收的时候Offset变量就会重新回到一刚开始的地址,数据也是文件前端的数据!我用JLINK仿真的时候因为设置断点了,速度慢了,出问题的Offset就会变小!

给我的感觉是在传输的过程中,会有定时,如果固定的时间内没有传完,上位机会再次重新发送,因为我在操作Flash,速度没有RAM快,所以出现文件大了,总是没有传完的时候,时间到了,又重新开始传,不断循环!一直到上位机最后认为没找到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不理解你的意思,请问你的意思是有片内FLASH模拟成U盘不可以工作,RAM模拟成U盘可以工作吗? ...

十来天了,终于找到问题了,用了一个event,结果在操作的时候一直open,没有close!郁闷啊,所以出现的问题的现像比较奇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来天了,终于找到问题了,用了一个event,结果在操作的时候一直open,没有close!郁闷啊,所以出现的问 ...

楼主对于MQX开发很感兴趣嘛,下次遇到MQX问题我会通知我们MQX工程师与你一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对于MQX开发很感兴趣嘛,下次遇到MQX问题我会通知我们MQX工程师与你一起解决。 ...

是觉得MQX的资源比较多,用起来省事,很多东西不用自己去看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