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手机是如何实现强制关机的

楼主(2014-06-29):
RT,现在的手机,关机下,电源键短按,可实现开机,然后短按电源键,系统弹出关机选项,长按电源键,可实现强制关机。
那么,疑问来了,手机是如何实现强制关机的?是使用除主MCU之外的一个小MCU来实现的,还是?
个人感觉,应该不是主MCU,因为有时候手机会进入一个死机状态,此时长按电源键仍然有效。当然,也有可能是使用中断模式,并且中断优先。哎,搞不懂了。

网友:
那是PMU干的事,你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
涨见识了,mark

网友:
还有专门复位的芯片,都是硬的,跟主cpu没关系。

网友:
手机的开机键一般分两路,一路是PMU电源IC,一路是MCU.

网友:
强制关机是通过硬件电路实现的,没有软件参与,跟电脑长按强关是一样的

楼主:
多谢各位,刚查了下,PMU一般都是定制的,是否有电路支持短按开机、长按关机,电路成本低,又简单的呢?

PMU是英文Power Management Unit的简称,中文意思是电源管理单元。PMU是一种高集成的、针对便携式应用的电源管理方案,即将传统分立的若干类电源管理芯片,如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直流直流转换器(DC/DC),但现在它们都被集成到手机的电源管理单元(PMU)中,这样可实现更高的电源转换效率和更低功耗,及更少的组件数以适应缩小的板级空间,成本更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刚查了下,PMU一般都是定制的,是否有电路支持短按开机、长按关机,电路成本低,又简单的呢?

P ...

记得坛内有一帖专讨论一键开关机的原理及一些原理图参考,貌似成本也都蛮低的,但我当时没有收藏,楼主您自行搜索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坛内有一帖专讨论一键开关机的原理及一些原理图参考,貌似成本也都蛮低的,但我当时没有收藏,楼主您 ...

一键开关机的图纸上有很多,总结起来,大家都是通过三极管/MOS管来控制电源导通,IO口控制另外一个三极管来控制前面那个三极管的状态。开机时,按下开机键,系统上电,然后IO口维持导通;关机时,IO口不维持导通即可。
我目前的想法是,短按开机,软件可控制关机,但是长按一个开关可实现强制关机,不通过软件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键开关机的图纸上有很多,总结起来,大家都是通过三极管/MOS管来控制电源导通,IO口控制另外一个三极管 ...

那就参考一般的 NB 或台式机内电源控制就好啦!

网友:
用延时芯片加几个二级管、三极管就可以做到,比如:RN5VD

楼主:
请各位看看下图如何,除了没有加入长按关机外,其他功能均可实现。按下按键开机,再次按下按键即可关机,软件可通过IO口关机。

楼主:
没人回答了,求建议

网友B:
给你个数据手册你看看吧,MP4里用的很多,我就是因为家里的MP4坏了找这个IC,顺便把资料找了。这个IC也不贵,我在赛格买散片6.5元,批量估计会做到3块以内。如果量大还费劲做什么一键开关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数据手册你看看吧,MP4里用的很多,我就是因为家里的MP4坏了找这个IC,顺便把资料找了。这个IC也不贵 ...

看过手册了,的确是好芯片,就是封装有点大了,用元件搭的话,小巧点,适用于小点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