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压的最小放电间隙大小

楼主(2014-06-30):
求助下各位,不同电压下,最小的放电间隙是多大?
比如两根平行铁丝分别接直流1KV的正负极,两根铁丝的距离最小可以靠多近,但又不会造成两根铁丝之间的放电。
在2KV等不同电压下,这个值又是多少?

谢谢~

网友:
一般是1mm/1KV

楼主:
谢谢~

网上查到架空输电线的游离强度是:20~30KV/cm。

网友:
与所在环境有关,放在PCB上还要考虑爬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