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t_device_read接收串口字符串。最大长度是64,怎么设置?

楼主(2014-06-30):
rt_device_read接收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字符串,如果字符串的长度小于64,接收正常;如果字符串长度大于64,前面的就会丢失,只保留后64个,在哪里能设置?

下面是接收函数:
rt_device_read(dev_uart1,0,RxBuffer,500);

网友A:
RTT中UART接收使用的环形BUF。
建议使用:
- 中断接受
- 信号量通讯,开辟一个线程根据信号量读取数据。

如果非要改bufsize,在serial.h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T中UART接收使用的环形BUF。
建议使用:
- 中断接受

谢谢你的回答,好用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