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3c2440关于nand flash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4-06-30):
板子是友善的MINI2440,准备先熟悉下资源,可是在nand flash程序下载这块一直没搞明白。

用的是友善自己supervivi,界面说明如图:

我想使用的功能是a,即将自己的程序下载到nand flash里面运行。

在nand flash里有说明:从nand启动cpu时,cpu会通过内部硬件将flash开始的4KB数据复制到称为"steppingstone“的4KB内部RAM中(起始地址为0),然后跳转到地址0开始运行。

意思就是如果我下载的程序小于4KB,那么可以直接自己复制到内存运行了,不需要我对nand进行操作?

可我下载进去后,根本就不运行。

可以给解释下为什么吗?

还有,如果我想讲程序下载进nand flash运行,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程序问题,如果小于4K的话,可以直接烧写,但是如果你的程序还没有配置SDRAM的话,堆栈指针要设置为4 ...

谢谢,请问这些配置都是在启动程序配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