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带ADC的MCU可以实现触摸按键

楼主(2014-06-30):
只要有ADC口的MCU,就可以实现触摸按钮

网友:
很多家电产品都是这样实现的,软件难点在于如何对干扰做出处理,比如溢水,抹布等,硬件难点在于传导和辐射,以及评价抗干扰的cs测试,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专业的触摸IC可以做到很厚的玻璃隔着手和电路也能检测到,普通的ADC只能是玩玩而已吧

网友:
玩玩可以 用在产品上  折磨死人

网友A:
我还是主张用触摸IC

网友:
看一下,好像多是频率或时间的方式实现

网友B:
建议用avr的qtouch,那个比较稳定,ad下载一个avr的布线工具,可以直接画出所需要的形状,还不用计算。

网友:
主张用触摸IC

网友:
用一个IO就能实现触摸。adc都不用啊

网友:
专门触摸IC在防水、抗干扰性、CS测试等方面都是比较全面稳定的。

网友C:
很多家电都是触摸的很稳定。

网友:
ADC还有这个功能,大开眼界,学习哈

网友:
只能调用那个库么?底层代码没看到。哪个库能移植么

网友(2014-09-17):
原来是检测方波的均值。

网友:
TI 的Launchpad自带的电容式触摸屏也是这个道理吧,不过那个灵敏度一般。

网友:
这个数据端口 必须接AD口对么?

网友:
对AD精度有要求吗?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用个普通的IO口就可以做触摸了

网友:
看到很多ADC做的触摸,正常的时候都OK
不正常的时候用起来就难受了。

网友:
最重要的是稳定性,很多原厂的例子都不行,用手机rf干扰就乱了

网友(2014-11-22):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avr的qtouch,那个比较稳定,ad下载一个avr的布线工具,可以直接画出所需要的形状,还不用计算。 ...

用AVR的触摸库做出来的 产品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家电都是触摸的很稳定。

我要说一下,电容按键的电磁炉,我都想扔了,美的的,看着很上档次,没用上二年电容键乱跑。
现在还躺那里睡大觉。

用电容的目的, 不就是想多按几次嘛,结果。。。。。

网友:
这ADC的输入阻抗应该高点才行吧

网友:
求大拿推荐一款触摸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主张用触摸IC

求大拿推荐一款触摸IC。

网友:
有高阻输入能力的IO都可以做电容触摸。

网友:
用AVR的触摸库做出来的 产品怎么样?
还不错了,早期atmel专门出这种芯片,其实就是写入了他们的程序做的。

网友:
这种方式以前的家电产品用得多,现在应该都是以触摸芯片为主了

网友:
我用中颖的88F2051做过楼主位那个触摸按键,SO16的芯片,6通道ADC和PWM正好做6个按键,程序完全自己写的,就是不断扫描各个ADC的检测值,结果是相当的稳定,不过使用BAT54做整流效果不佳,因为肖特基管漏电流太多,导致按键后,AD变化值明显偏小,换成1N4148CC,AD值变化幅度大了1倍。实际测试,抗干扰还是很好的,并没有楼上诸位怀疑的那样不堪,对于潮湿的影响,经过PCB零件的合理布局走向,目前这种天气,用力哈气到PCB,也没有看到明显的漂移,更别说误判。再者通过软件合理的干扰信号处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AD值与零点基准值的变化,正常情况下的最大幅度和方向是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和方向,除此之外的都可以作为干扰处理,直接剔除)完全可以使用。其实很多专用的触摸IC,内部也是一个MCU。

作为一个严谨的工程师,不要轻易去否定和怀疑,尤其是那种纯心理因素的怀疑。

网友(2015-02-05):
下载下来看一下

网友:
都是这种话的  没有更简单稳定的方案吗

网友(2015-11-19):
谢谢楼主提供这个资料

网友(2016-04-15):
刚准备做一个,一搜就有。真好。

网友:
楼主的贴发了这么久了,却依然方便了一些人

网友:
專用IC的檢測方式是怎樣做到的?
一般MCU有辦法用軟體模擬嗎?
目前只知道取樣時間的變化跟自動校正而已,不知道還有甚麼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