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K系列有哪一款 集成MII 或 RMII接口的(已解决)

楼主(2014-06-30):
搜了下,貌似没有RMII 或MII接口的
是不是支持ETHERNET就是指集成external bus?

网友:
这个真没有!

楼主:
那K60支持ethernet的意思 是内部集成phy?还是指集成external bus?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K60支持ethernet的意思 是内部集成phy?还是指集成external bus?

K60是IE1588的接口,需要外接RMII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K60支持ethernet的意思 是内部集成phy?还是指集成external bus?

K60仅仅是一个MAC吧,需要外接PHY芯片的

楼主:
不知道rt-thread有支持freescale的吗?不过都是M4估计移植跟STM32F4也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rt-thread有支持freescale的吗?不过都是M4估计移植跟STM32F4也差不多

rt-thread跑的LWIP栈吧,这玩意长时间使用不是很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thread跑的LWIP栈吧,这玩意长时间使用不是很稳定的

你错了,很稳定,而且相当稳定,可以参考rt-thread的相关信息,人家有相应产品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错了,很稳定,而且相当稳定,可以参考rt-thread的相关信息,人家有相应产品出来了 ...

可能是RT-thread对LWIP做了优化的原因

网友:
用过一段时间RTT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