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作server,却无法被连接

楼主(2014-06-30):
多连接模式下,SIM900A 与主机之间建立两条连接

第一条:主机作为server,开启UDP监听,SIM900A作为client,SIM900A发送udp心跳包,主机由此获得SIM900A的IP地址

第二条:同时SIM900A作为server,开启TCP监听,主机端由第一条得到的IP地址,和SIM900A建立TCP连接

现在问题出现了,主机无法与SIM900A建立TCP连接?主机是一台云服务器,具有固定的公网IP

大伙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A:
你首先要确认你的SIM900A上网后拿到了独立IP才行(好像一般都不是),否则网关必须转发,但是运营商不会给你转发。。。

网友:
SIM900A的IP不是公网IP?

网友:
把你获得的SIM900AIP发出来看看

楼主:
117.136.12.194

楼主:
上面那个不知道是否是公网IP了

网友B:
一般都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确认你的SIM900A上网后拿到了独立IP才行(好像一般都不是),否则网关必须转发,但是运营商不会给 ...

我类个去,如果真是这样,有什么好的替代方案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不是的.

那SIM900A的server功能就是个鸡肋了,根本没法用……

网友:
这个好像无解,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现在好像ADSL拔号得到的IP也不是公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SIM900A的server功能就是个鸡肋了,根本没法用……

跟SIM900A无关,主要是运营商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类个去,如果真是这样,有什么好的替代方案没有呢?

这个不是模块问题,要想别的办法。

网友:
弄个外网ip做个服务器.都连到上面。

网友C:
所有GPRS模块在国内的运行环境下都不能做server

网友:
既然你的云服务器具有固定的公网IP,用SIM900A做Client不就行了

网友D:
如果你用移动宽带,就可以访问SIM900的内网地址了。

网友:
国内的普通SIM卡都是无法做server的,要么 去运营商那里开通专网,要么就是连到公网服务器上做转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GPRS模块在国内的运行环境下都不能做server

好的,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用移动宽带,就可以访问SIM900的内网地址了。

请问前辈测试过吗?

网友E:
推荐个nabto
按照这个思路搞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个nabto
按照这个思路搞可行

狂赞,我现在去看看……

网友F:
我现在就是在移动,内网外网都有,给我个ip和端口,我可以帮你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就是在移动,内网外网都有,给我个ip和端口,我可以帮你测试

非常感谢,我刚刚出去吃饭了,你还在吗?我等会儿给你个ip和端口

网友G:
别折腾了,除非你跟移动要一台专用的APN, 组建你自己的GPRS/3G终端网络,然后移动给你一个专有的接入端口,让你的服务器接入这个私有网络中。
否则还是让你的移动终端做客户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前辈测试过吗?

江苏移动测试过,其它地区不清楚。江苏移动的宽带也是内网IP和GPRS,TD-SCDMA获得的是可以互相PING通的。我经常在外面用手机上网远程管理家里的路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折腾了,除非你跟移动要一台专用的APN, 组建你自己的GPRS/3G终端网络,然后移动给你一个专有的接入端口, ...

嗯嗯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江苏移动测试过,其它地区不清楚。江苏移动的宽带也是内网IP和GPRS,TD-SCDMA获得的是可以互相PING通的。 ...

这个不错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