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ta版,再请教下i.MX6选型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6-30):
比如我们选中了i.MX6DualLite这个系列,但是这个系列一下的子型号多如牛毛,而且有的型号之间看不出什么区别,我们如何选型以保证后期供货稳定以及购买方便?

网友A:
看一下芯片型号各个字段的意思,或许会对你有帮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芯片型号各个字段的意思,或许会对你有帮助呢!

这个,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我对I.MX也不熟悉,呵呵,只能帮我到这儿了!

网友:
应该区别在于温度系数,带盖还是无盖,包装方式(卷包、盘装)数量不同等,也不是很了解

楼主:
找到答案了,还是在手册里的
但是FUSING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Silicon revision是不是越新的越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答案了,还是在手册里的
但是FUSING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Silicon revision是不是越新的越好呢?

楼主你好,关于FUSING就是手册中提到的,就两种:带DHCP的为C 默认的设置的就是A。
关于Silicon revision当然是购买最新的,因为老的版本会被新的版本替换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