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系统平台无线通信问题

楼主(2014-06-30):
在WinCE6.0 系统平台下,有个手持机设备通过WiFI与PC机进行无线通信问题,应用程序包括按键操作、触摸屏操作等,数据交互采用定时5分钟与上位机通信一次,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当手持机与上位机后台进行无线通讯时,由于有数据的上传与下载,导致其他按键操作、触摸屏操作响应特别慢,有时候甚至出像“假死”状态,请论坛高手支支招!
PS:手持机与上位机的数据交互必须是定时交互,以保证手持机内部数据为最新数据。

网友A:
程序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后台数据上下传肯定是用socket之类的方式操作,在windows系统中不能使用同步套接字,必须使用异步套接字,否则就会出现套接字等待时消息队列被阻塞,人机交互刷新显式等反应迟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后台数据上下传肯定是用socket之类的方式操作,在windows系统中不能使用同步套接字 ...

谢谢 苹果猫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后台数据上下传肯定是用socket之类的方式操作,在windows系统中不能使用同步套接字 ...

对于一个PC主机,下面有多个移动终端的情况,是不是适合采用异步通信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一个PC主机,下面有多个移动终端的情况,是不是适合采用异步通信方式? ...

多终端与同步异步套接字是两码事,没啥关系。
多终端涉及到套接字服务器的模型。
同步异步仅仅是客户端套接字的工作方式,同步的在一个操作完成之前是不返回的,异步是不管操作是否完成都当时返回,通过其他方式来确定操作是否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