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的体视显微镜到了,效果很赞,上图晒晒

楼主(2014-06-30):
最近在隔壁论坛收了一个体视显微镜,10倍 20倍固定倍率。擦擦干净看了一下手头的stm32开发板和树莓派,效果真赞,可惜手机拍不出效果来。花了200大洋,感觉捡到便宜了。

本来打算用来拍shanyan兄的小液晶屏的,结果发现倍数太低。汗。

上图:

网友:
可以连电脑不?

楼主:
不行,双目的。没有摄像头接口。

楼主:
把红米手机放下去看了一下,能看清楚屏幕上面的RBG长方形的像素,可惜没有另一个手机拍图了。

拍了一下文字和硬币。

网友:
能看蝌蚪不

楼主:
应该不行。那个需要生物显微镜才能看到估计。体视的倍数太低。

网友:
倍数太小

楼主:
是的,不过20倍修修电路板够了。

不知道买个20倍的目镜效果会不会好点。

网友A:
放大倍数太小了,估计是维修用的……目测跟手持带LED补光的单镜片差不多……

网友:
买个电子目镜

网友:
可以连电脑就更好了~!  等有空了也倒腾个

网友B:
200大洋,太便宜了!!

另外,我好像看到电流分配芯片了?

网友:
你这个跟放大镜的倍数差不多啊

网友C:
光有下光源没有上光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测没有我买的x宝的usb显微镜强,当然了,这个机械部分很稳定,我买的那个稳定度基本靠手。。。

貌似bmp ...

求连接

网友:
倍数有点低吧,感觉跟大眼睛灯上那放大镜看的效果差不多

网友E:
什么牌子的, 最近要入手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测没有我买的x宝的usb显微镜强,当然了,这个机械部分很稳定,我买的那个稳定度基本靠手。。。

貌似bmp ...

同求链接

网友:
初看 还以为是有人做了一个 电子显微镜  你收了

网友:
比我的放大镜给力多了。我有次淘宝上买了个显微镜,画了200成像质量特别渣,果断退货。一个好的显微镜很难得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
前几天刚好也入了个电子显微镜,500W像素,能看清QFN-28的引脚边上的锡.
接USB,带几个LED照明,能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测没有我买的x宝的usb显微镜强,当然了,这个机械部分很稳定,我买的那个稳定度基本靠手。。。

貌似bmp ...

分享一下链接啊,多少倍的?

网友:
2手的话,应该是买贵了

网友F:
京东上有个600倍的 好像也就600多块

网友:
放大倍率一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太小了,估计是维修用的……目测跟手持带LED补光的单镜片差不多…… ...

肉眼观看效果还是很好的。比放大镜倍率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没有我买的x宝的usb显微镜强,当然了,这个机械部分很稳定,我买的那个稳定度基本靠手。。。

貌似bmp ...

传两张图瞧瞧。用画图另存成png或者jpg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牌子的, 最近要入手一个

桂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大洋,太便宜了!!

另外,我好像看到电流分配芯片了?

拍的树莓派。哪个是电流分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有下光源没有上光源吗

只有一个光源,接在物镜上的。我还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京东上有个600倍的 好像也就600多块

高倍的显微镜的物镜和被观测物要离得很近吧,不适合看电路板的

网友:
体视显微镜,价值主要还是在立体视觉上面,这是摄像头没有的,色彩什么的就不说了

200块很值了

网友G:
我买的200万像素的视频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200万像素的视频显微镜

上两张效果图瞧瞧。

网友:
非常划算啊,放大镜只能看到很小一块,还变形。看一会就眼镜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两张效果图瞧瞧。

我在外地,设备在家睡大觉呢,等有空回去拍几张照片,8寸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久以前买的了,实物这样,描述里面的500倍没有实测过,PCB断线能看清,电工常规够用了

这个放大倍数牛逼!。。我这个体视镜也能看清红米屏幕上面的RGB,可惜拍不出来。不过人民币那个放大就没有你这个给力了!

网友:
体视显微镜,焊接精密部件20倍应该正好。

楼主:
怎么装逼了?

网友H:
我几个月前也在隔壁论坛200大洋收了个7~45倍连续变焦的体式显微镜,外观看起来没有楼主的光鲜。

网友I:
看看你左脸生灵涂炭 在看看你的右脸惨不忍睹 就你这样严重影响我们下一代儿童的成长!!!!!
看你的头像猥琐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你左脸生灵涂炭 在看看你的右脸惨不忍睹 就你这样严重影响我们下一代儿童的成长!!!!!
看你的头 ...

你是儿童么?如果不是你儿子也看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几个月前也在隔壁论坛200大洋收了个7~45倍连续变焦的体式显微镜,外观看起来没有楼主的光鲜。 ...

200大洋收7~45倍连续的捡到便宜了。 我这个是擦过的。本来也没有这么光鲜。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你左脸生灵涂炭 在看看你的右脸惨不忍睹 就你这样严重影响我们下一代儿童的成长!!!!!
看你的头 ...

SB滚远点。

网友I:
你骂谁啊 你个2B铅笔 你改什么头像 有能耐在改回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骂谁啊 你个2B铅笔 你改什么头像 有能耐在改回来啊

我头像用了这么久了,用你来评论?

老子改头像关你鸟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头像用了这么久了,用你来评论?

老子改头像关你鸟事。

习大大都没敢称老子 你真是不怕天打五雷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习大大都没敢称老子 你真是不怕天打五雷轰啊

我操,真是极品。老子这就把头像改回来。你咬我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操,真是极品。老子这就把头像改回来。你咬我啊。

你操什么操  3瓜2枣轮到你了 什么玩意 一千年出个王八 一万年出来了你

楼主:
麻痹,找不到原图了。给孙子看笑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操,真是极品。老子这就把头像改回来。你咬我啊。

你改啊 不改算你song

网友:
对啊,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操什么操  3瓜2枣轮到你了 什么玩意 一千年出个王八 一万年出来了你

操你妈。

网友I:
你嘴真脏  大家快来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嘴真脏  大家快来看啊

SB,老子头像改回来了。你咬我。

楼主:
麻痹,遇到一个极品。

本来想着可能真误导青少年,换了一个头像如下。结果被孙子看笑话了。现在改回原来的头像:

网友I:
引用 楼主:
麻痹,遇到一个极品。

本来想着可能真误导青少年,换了一个头像如下。结果被孙子看笑话了。现在改回原来的 ...

回去让你爹妈好好教教你 别一弄cao 尼马  马B的  咱们都是成年人别做些JB蓝子的事好不好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去让你爹妈好好教教你 别一弄cao 尼马  马B的  咱们都是成年人别做些JB蓝子的事好不好啊兄弟 ...

只骂你这个SB。我发帖子好好的,你他妈来凑啥热闹,是谁先骂人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麻痹,遇到一个极品。

本来想着可能真误导青少年,换了一个头像如下。结果被孙子看笑话了。现在改回原来的 ...

人总是要犯错误的 你改了就是好同志啊  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  何必呢 你说是不是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人总是要犯错误的 你改了就是好同志啊  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  何必呢 你说是不是啊兄弟 ...

我一直用这个头像,犯着你了?犯着你不能礼貌的说?

你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左脸生灵涂炭 右脸惨不忍睹”么。

网友:
Claude  上来就发飙  不明觉厉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只骂你这个SB。我发帖子好好的,你他妈来凑啥热闹,是谁先骂人了。

兄弟这就是你的不对 这个咱们要好好唠唠了 我的第一个回复是不是装逼啊 你知道为啥说你装逼了不  你说你看着你那办公桌也是上过鞋的人 在看看你那猥琐的头像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怎么也不会和你的办公桌想像在一起 你说我发个装逼对不起你吗?

网友J:
号称500W的效果,比标200W的清晰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这就是你的不对 这个咱们要好好唠唠了 我的第一个回复是不是装逼啊 你知道为啥说你装逼了不  你说你 ...

你说我装逼。OK,我不太明白哪里装逼了,所以问你“怎么装逼了?”。请问你是怎么回复的?

还是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看看你左脸生灵涂炭 在看看你的右脸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号称500W的效果,比标200W的清晰一点

这个效果非常赞! 我估计体视镜没有这么大倍数。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说我装逼。OK,我不太明白哪里装逼了,所以问你“怎么装逼了?”。请问你是怎么回复的?

还是请你解释 ...

请问你我骂CAO尼马来了吗 我骂马B来吗 我就说你看看你的左脸和右脸怎么了
看下面 你就知道了

网友I:
说实话我都不想点开你的帖子了 兄弟我家大侄还在等着你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你我骂CAO尼马来了吗 我骂马B来吗 我就说你看看你的左脸和右脸怎么了
看下面 你就知道了

你截图里面的图片是我用的头像,不是我。

请不要把头像里面任务的跟我等同起来。

你可以说“你头像怎么怎么”,请不要说“你怎么怎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实话我都不想点开你的帖子了 兄弟我家大侄还在等着你来

我换了头像就是考虑到有儿童看论坛的可能。你还来劲了。

现在我换回来了。你满意了?

网友:
打一架解决问题,开玩笑,都别在说了!这样没意思

网友K:
做工没的说,200值了。天气热,脾气也大,稍安勿躁

网友:
太邪恶拉 !!!!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效果非常赞! 我估计体视镜没有这么大倍数。

我这个他们说是电子显微镜,反正能用就OK,这次一个项目用了很小芯片,生产时一点底没有,所以找了这么个工具.
其实用IPHONE4以上的摄像头找个角度,微距也能当显微镜用,效果也很好,只是比较专业的工具操作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工没的说,200值了。天气热,脾气也大,稍安勿躁

是的,我也觉得值了。昨天在淘宝上买了一对20X的目镜都要100块钱了。等到货了看看40X的效果。

另,多谢劝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这个他们说是电子显微镜,反正能用就OK,这次一个项目用了很小芯片,生产时一点底没有,所以找了这么个工具 ...

恩,电子的拍图是方便很多。体视的优势是立体成像,可以直接在镜头下动烙铁。只是无论如何都拍不出来看到的图像。其实看到的图像20X的放大倍数就很清晰了。

网友J:
模块已经安装,镜头只能从支架上取下来,斜着照,要靠那个引脚,必须对准后重新调焦.

网友:
求LZ头像出处

楼主:
我要换头像了,以免耽误了少年 。这个出处你google图片搜索一下就知道了。我这边也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模块已经安装,镜头只能从支架上取下来,斜着照,要靠那个引脚,必须对准后重新调焦. ...

清晰。

网友:
200块挺值的,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换头像了,以免耽误了少年 。这个出处你google图片搜索一下就知道了。我这边也木有。 ...

搜了,好像很坑爹。。不是想象中的?

网友(2014-08-29):
引用 网友D:
目测没有我买的x宝的usb显微镜强,当然了,这个机械部分很稳定,我买的那个稳定度基本靠手。。。

貌似bmp ...

求淘宝链接。耐用吗?能否上效果图看看?

网友(2016-12-15):
引用 楼主:
你是儿童么?如果不是你儿子也看论坛?

隔壁论坛是那个?    哥帮我收一个,我来自用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行。那个需要生物显微镜才能看到估计。体视的倍数太低。

蝌蚪那么大都看不到,楼主被坑惨了

网友:
充其量叫放大镜吧

网友:
不如X宝的百来块钱的USB 放大镜效果好

网友:
不知道用高清摄像头加个手机镜头夹子行不行,回头搞来试试。

网友L:
能看细胞的显微镜大概什么价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看细胞的显微镜大概什么价位啊?

生物显微镜就行,价格也不贵。

网友(2017-08-09):
是三目的好,有工业相机,可目看,也可照相。

网友:
要生物显微镜,800倍才能看到儿子走去。

网友:
能看到晶圆上线路的需要多少倍,公司有两台。这玩意用眼直接看费劲,而且一动就找不到芯片在哪里,后来发现一技巧,把手机摄像头架上看,很清晰,不晕。

网友(2017-11-07):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行。那个需要生物显微镜才能看到估计。体视的倍数太低。

仁兄是专业的啊    这货儿都能备上    我还是十几年前在二手市场见到过   当初也想有冲动 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