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硬件,如何利用u-boot防破解探讨一下(已解决)

楼主(2014-06-30):
    飞思卡尔的i.MX6,都做核心板开发的趋势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基本都不会公布u-boot的源码,即使得到Linux、android系统源码,没有他们授权的u-boot,都没法实现开机,请问坛友这种方法如何实现,举些例子探讨一下。

网友:
就启动一下,只要确保没有问题。
没必要自己知道这部分代码呀。

网友A: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wince系统,合作公司给的是硬件IIC加密。先把加密文件写到芯片中,然后每次启动时读IIC。产品用不同的加密文件。

网友B:
硬件加密IC才是王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件加密IC才是王道

但是硬件加密也存在缺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wince系统,合作公司给的是硬件IIC加密。先把加密文件写到芯片中,然后每次启动时读IIC。 ...

加密文件烧到硬件加密IC上还是flash上?

网友C:
我认为自己弄个u-boot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自己弄个u-boot更好

请问怎么做,提示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做,提升一下。

下载个u-boot源码,自己一点一点的移植呗。不用他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个u-boot源码,自己一点一点的移植呗。不用他的东西。

如果自己移植是没有问题,但是关键你的硬件抄了,他用官方的u-boot照样可以启动啊,这样做不到防止被人破解,这里破解是相对不是那么容易的意思。

网友D:
用单片机自定义一个I2C从机设备,设备的若干管脚控制电源使能。上电时,该设备会等待3秒以上,你需要自己移植uboot在开机瞬间和该设备I2C通信,写入密文,告诉该设备“我不是山寨的”。如果别人抄了你的电路,用官方的uboot,该设备没有得到I2C的密文解锁,就在3秒以后的随机几秒关掉ARM的电源,让它不工作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己移植是没有问题,但是关键你的硬件抄了,他用官方的u-boot照样可以启动啊,这样做不到防止被人破 ...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防止别人破解啊,,我还以为开发板厂家为了限制未授权的使用而加密呢。不好意思,整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硬件加密也存在缺陷的。

看看这个文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单片机自定义一个I2C从机设备,设备的若干管脚控制电源使能。上电时,该设备会等待3秒以上,你需要自己移 ...

如果别人用逻辑分析仪看你的时序逻辑,然后也用单片机模仿波形,预测也能蒙混过关吧。

网友:
还有用硬件加密防止不了别人抄板的,人家既然能抄了你的板,弄通了原理就能照葫芦画瓢,用另一个方案代替,也能做一个相同功能的产品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别人用逻辑分析仪看你的时序逻辑,然后也用单片机模仿波形,预测也能蒙混过关吧。 ...

    的确如此,除非每次波形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如此,除非每次波形都不同

所以IIC的从机每次启动发出的是一个随机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单片机自定义一个I2C从机设备,设备的若干管脚控制电源使能。上电时,该设备会等待3秒以上,你需要自己移 ...

谢谢详细解说,这是一种不错方法,起码不会这么简单破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