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A5系列)拆解图片

楼主(2014-06-30):
松下Panasonic主流产品A5系列之伺服驱动拆解图片(型号:MADHT1507E)

一,部分IC资料:

二,拆解图片:
编辑原因:补充图片:

网友:
瑞萨的cpu?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好多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图拍的不错

网友:
珠海造的。

网友:
不错,以前接触过A5系列的,做过一些参数整定、设置什么的,现在又全忘了

网友A:
精品,非常漂亮。为何国内的PCB厂家都不做这种颜色的阻焊。国内的绿色阻焊太难看了。

网友:
伺服驱动经常拆,没好设备,不习惯拍照,下次也拍几个楸楸

网友:
话说研控的驱动怎么那么象松下的A4系列呢

网友B:
我这也有这种驱动器,有点故障了,有个开机跳Err12.0,有时自己又会好起来,还有个跳Err99.0,风机吹一下又好了,这种驱动器在机床上不好用,散热的风扇容易吸切削液中水气,久而久之会炸机,我这炸了三个了,不如国产的迈信好用。迈信没有风扇。

网友(2014-07-31):
驱动器又用模块啊....... 热量太集中必须加风冷,还是分立件来的可靠

网友:
板子好看就不说了。狗日的,人家的器件看起来就要高档,为什么?

网友:
为什么他们的工艺这么好啊?我们设计就是成本限制,所以做不到啊!

网友:
喜欢看拆机图,特别是lz这样漂亮的

网友(2014-11-05):
高大上呀

网友:
还蛮清楚的嘛

网友:
做工很好,漂亮

网友:
感觉像艺术品

网友:
做得很好,漂亮

网友:
专业好图!

网友:
这板子看着舒服,有没有分析一下原理啊!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希望进一步看看

网友:
板子做的真漂亮啊

网友:
我也拆过,当时想试着修下,结果拆了没什么心机修,又装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有这种驱动器,有点故障了,有个开机跳Err12.0,有时自己又会好起来,还有个跳Err99.0,风机吹一下又 ...

这要用电气箱封起来,电线用线缆固定座密封。

网友(2014-12-16):
伺服日本的都喜欢用220V线电压,这个很不爽,机械手都喜欢用安川的,但精密控制又喜欢用德国货。

网友:
这种拆机必须顶,漂亮~~

网友:
松下的运动控制技术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品,非常漂亮。为何国内的PCB厂家都不做这种颜色的阻焊。国内的绿色阻焊太难看了。 ...

顶个,我这有copley驱动器,颜色也是这样的,很好看

网友:
松下的驱动器感觉做的太复杂了

网友:
深圳这边松下的用的比较多,是因为便宜吗?

网友(2015-01-15):
人家东西做的很精致

网友(2015-03-12):
精致 漂亮 做工不错

网友(2015-09-09):
还是西门子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品,非常漂亮。为何国内的PCB厂家都不做这种颜色的阻焊。国内的绿色阻焊太难看了。 ...

花钱不到位,哈哈

网友:
辛苦,很用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