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LVDS的时序规格计算TTL的前肩后肩

楼主(2014-06-30):
使用了LVDS转TTL芯片,LCD的LVDS时序图

大家好, 如上图,这是一个LCD屏的lvds的时序规格,
如何根据这幅图来算出行的前肩,后肩,以及同步脉宽呢?
即如何确定下面三个值:
HBPD:行同步信号的后肩,单位为1VCLK的时间。
HFPD:行同步信号的前肩,单位为1VCLK的时间。
HSPW:行同步信号的脉宽,单位为1VCLK的时间

网友:
不懂,只能帮顶了。

网友A(2014-07-30):
H总像素=H有效像素+H前沿+H后沿
以你的为例,H总像素=1344,H有效像素=1024,H后沿+H前沿=320
你第二个图DATA部分靠近第1个数据的地方是后沿,后末尾的地方是前沿(也有些资料把这两个概念反过来,但都没有关系,关键是看代码怎么写)
至于脉冲宽度,就是行或场的低电平的时间,在代码中只要设置超过1,一般都会有显示,具体值就得用示波器来量了,别告诉我你没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总像素=H有效像素+H前沿+H后沿
以你的为例,H总像素=1344,H有效像素=1024,H后沿+H前沿=320
你第二个图DA ...

非常感谢!我查看了其他LVDS液晶屏的资料,那份资料比较全,跟你讲的大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