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KBI 键盘中断边沿触发模式注意

楼主(2014-06-30):
KBI键盘中断边沿触发模式注意

    飞思卡尔Kinetis KE0x、KEA 系列MCU片上集成有KBI ( Keyboard Interrupts )键盘中断模块。大家在使用KBI键盘中断的边沿触发模式时需要注意:在新的边沿触发中断前,所有该模块已使能的KBI引脚电平必须全都为触发前的电平状态。(比如KBI下降沿中断触发模式下,只要有一路引脚电平为低,则该模块已使能的其他KBI引脚发生下降沿将无法触发中断)这一点较Kinetis K、L系列MCU的IO中断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在使用时需要注意。

问题起因:
    某位网友在学习AN4776, BLDC Motor Control with Hall Sensors Based on FRDM-KE02Z 这篇使用FRDM-KE02Z开发板实现无刷电机带霍尔检测的应用方案之后,把三路霍尔电平的检测由查询IO口电平方式改为KBI边沿中断方式,经常发生KBI边沿中断没能准确触发。最终才发现是由于前文提到的KBI ( Keyboard Interrupts )键盘中断模块特点导致的。
    这一点从参考手册MKE02Z64M20SF0RM的“33.5.1 Edge-only sensitivity”章节也有提到(如图1),只是大家在使用了Kinetis K、L系列IO中断之后,没有注意KE0x、KEA系列的KBI模块特点就把该模块当普通中端口使用导致的。

图1

KBI模块简介:
    大家可以通过参考手册的”Figure 33-1. KBI block diagram”模块框图(如图2)了解KBI ( Keyboard Interrupts )键盘中断模块结构以及各寄存器位作用。

图2

    KBI ( Keyboard Interrupts )键盘中断在应用时还会遇到开漏输出的信号(比如之前提到的霍尔传感器就有开漏输出,这就需要用户接上拉电阻后才能输出高电平)。对于这类需求,KBI模块的“33.5.3 KBI Pullup Resistor”章节(如图3)有提到可以配置内部上拉电阻。

图3

测试程序:
飞思卡尔官网提供FRDM-KExx 驱动库:KEXX_DRIVERS_V1.2.1_DEVD,其KBI模块程序位于类似路径E:\KEXX_DRIVERS_V1.2.1_DEVD\kexx_drv_lib\build\iar\ke02\KBI_demo
原程序使能了两个KBI模块的引脚中断,但由于之前提到的KBI中断边沿触发模式引脚相互影响仅限于同一个KBI模块,所以注释掉KBI1模块的初始化及回调函数设置;
添加两句对于KBI0_P4引脚的配置,使之与KBI0_P0引脚同样下降沿触发、使能中断:
sKBIConfig.sPin[4].bEdge = KBI_FALLING_EDGE_LOW_LEVEL;      //Pin2 J1 FRDM-KE02Z
sKBIConfig.sPin[4].bEn   = 1;

为了在IAR编译环境调试时方便观察正确的KBI配置,把主函数开头定义的sKBIConfig初始值全部清零。KBI_ConfigType  sKBIConfig={0};     //clear sKBIConfig

测试方法:
为了测试我们需要先查看FRDM-KE02Z开发板原理图FRDM-KE02Z_SCH,从原理图可知程序使能的KBI0_P0、KBI0_P4引脚分别引到了J2的Pin2、J1的Pin2位置。
首先测试两KBI引脚的中断功能正常:通过引线将KBI0_P0或KBI0_P4与J9 Pin12\14 的GND导通,将能够分别触发KBI0中断并回调KBI0_Task函数。(引脚悬空时为高电平,与GND导通产生下降沿信号触发KBI中断)
然后测试相互影响:把KBI0_P0接地看到串口已经输出信息后,再用KBI0_P4接地,此时后者产生的下降沿将无法触发KBI中断。

附件是:
测试程序FRDM-KE02Z KBI Edge-only sensitivity.zip
文档形式的< KBI键盘中断边沿触发模式注意.pdf>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网友A:
KBI 键盘中断边沿触发模式  回复才能查看啊

楼主: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小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KBI 键盘中断边沿触发模式  回复才能查看啊

如果大家有使用到KE\KEA系列的KBI键盘中断边沿触发模式,可以参考一下这篇经验分享。
附件的测试程序是在官方例程上修改的,改动在帖子“测试程序:”处已有描述。
附件文档是把帖子内容拷贝到了pdf文档中,以便对此有兴趣的网友下载。

网友:
那在 KBI 键盘中断边沿触发模式下能实现多键同时按下的情况吗?

网友:
记住了,以后使用的时候会注意的!谢谢楼主!

网友:
多谢楼主,我遇到过,KE的这个KBI不怎么好

网友:
这是个坑

网友B:
粗略地理解

1、比如PTA口有一个PIN是低电平,其他PIN的下降沿触发都失效。只影响到PTA,PTB口如果有KBI是否有影响?

另,2、电平触发有没有类似问题。3、timer输入捕捉边沿触发没有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略地理解

1、比如PTA口有一个PIN是低电平,其他PIN的下降沿触发都失效。只影响到PTA,PTB口如果有KBI是否 ...

1、比如PTA口有一个PIN是低电平,其他PIN的下降沿触发都失效。只影响到PTA,PTB口如果有KBI是否有影响?
答:同一个KBI模块的几个通道会相互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略地理解

1、比如PTA口有一个PIN是低电平,其他PIN的下降沿触发都失效。只影响到PTA,PTB口如果有KBI是否 ...

2、电平触发有没有类似问题。
答:电平触发模式下,通道电平如果保持asserted(低电平触发,电平为低)将会一直触发中断。
哪怕你通过写KBIx_SC[KBACK]也无法清除KBIx_SC[KBF]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略地理解

1、比如PTA口有一个PIN是低电平,其他PIN的下降沿触发都失效。只影响到PTA,PTB口如果有KBI是否 ...

3、timer输入捕捉边沿触发没有这个问题吧
答:timer的输入捕捉就没这个问题,关键Keyboard Interrupts (KBI)是键盘中断,所以有键盘互斥这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2、电平触发有没有类似问题。
答:电平触发模式下,通道电平如果保持asserted(低电平触发,电平为低)将 ...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写的程序里面也有用到KBI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的程序里面也有用到KBI

wish320 你好
如果你有用到KBI边沿触发,欢迎与大家一起讨论自己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KBI 键盘中断边沿触发模式  回复才能查看啊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欢迎在此与大家一起讨论关于KBI使用方面的问题或经验。

网友:
还没用到,mark先。

网友E:
FRDM-KE02Z KBI Edge-only sensitivity.zip
chrome报错,下载被拒

现在好了,用VPN下载的反而正常,直连的一直显示有恶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FRDM-KE02Z KBI Edge-only sensitivity.zip
chrome报错,下载被拒

不同的浏览器下载附件时可能会有些问题
刚用火狐下载了附件是正常的。

网友(2014-09-03):
感谢露珠分享,学习了。

网友:
板子到了,我还不知道这个程序怎么下进ke02板呢。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