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4G上网,内网互联问题

楼主(2014-07-01):
2个电脑分别连在2个移动4G无线路由器上网(插usim卡直接直接联网)
2个路由器分配的IP都是移动内网IP,10.开头的地址
我在路由器设置里开启了ICMP协议
A路由器上电脑ping不通B路由器地址(10.开头的内网地址)

想问下这种情况下,两个路由器都在移动内网下,可以互联么(远程桌面,ping,视频监控)么?

楼主(2014-11-01):
试验过两个连不通。

网友A:
也许是内网的内网呢..

网友:
他们不是同一个最小子网?

网友B:
问个问题,之前的移动无限流量卡可以用4G的网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之前的移动无限流量卡可以用4G的网络吗

4G是4G专门的SIM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G是4G专门的SIM卡吧.

没有用过4G,不过据说网速还可以。要用专用卡那就不用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内网的内网呢..

有可能吧

移动内部的地址转换不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