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CYCLONE 與 DDR2的怪異現象

楼主(2014-07-01):
目前設計了兩片CYCLONE + DDR2 兩片(32bit)的主板  一片使用8層板設計 一片是用 6層板設計  兩片都遵循 DQ一層 等長(6L 等長 1000mil)  CLK差分線等長(總長約1580mil 差分電阻到引腳差異<100mil)  控制線等長(1700mil)  會標記6層板的主要原因是 兩塊設計的方式大同小異 但是8層板兩顆DDR2可以一起跑  6層板的兩顆卻無法初始化成功  但是最詭異的問題是  6層板的跑單顆都沒問題(就是16bit跑單顆測試 各別測試都可以正常讀寫)  請問有經驗的前輩可以說明看看可能是那邊的問題嗎 謝謝~~

网友:
那估计是电路设计上还是有些问题,DDR2的布线还是有些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avic   我電路板一共做了三片 狀況都一樣  而且每電路板上的兩片DDR2個別單獨跑16BIT都是可以動的~~

1 查供电
2 查供电
3 查供电
4 查时序
5 换FPGA,用XILINX的。

楼主:
你好 avic   我電路板一共做了三片 狀況都一樣  而且每電路板上的兩片DDR2個別單獨跑16BIT都是可以動的~~

网友:
是不是焊接问题,或者DDR2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