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叫我修个电风扇,求经验人士围观

楼主(2014-07-01):
原谅我发在这个版,但是产品是单片机控制的,这边的人气更多一些
今天早上接到电话,某某老师的电扇坏了,帮忙修一下。本人机电专业的,想想修一下对自己也是一种动手锻炼。
虽然用了几年单片机,但是这样常用的家用电器却一知半解,自感模电基础实在差了点,加上明天要考最后一门,抱着这样的心态来让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拿到实物,尸体见图

症状是这样的:待机情况下,遥控器可以开启,但是开启之后遥控器失效,然而面板上的按键还是可以控制。老师描述,单片机电源在待机时是5V,开机之后电压成了3点多V,所以怀疑是电源部分有问题,导致了遥控器控制失效了。

关于电源电路和主控芯片,网上找到了一下资料。电源电路我真心看不懂....好挫

那个老师说自己拆了几个电解电容检测过,但是那个大的黄黄的电容没检查过。
情况就是这样的,我这小小的脑袋毫无头绪啊,也不敢贸然修理,万一本来还能通过面板控制,让我修坏了就惨象了~~

网友A:
电源板上面是-5v吗?

网友B:
黑方块是电机的工作电容,简单点就断开5V前面的供电电路,买只5V电源接上,看是不是正常。正常再检查原机电源,估计是RC降压电容容量下降了或电阻阻值变了。。

网友:
黑色方块是电容呀

网友:
那个黑色的是电容吧?启动用的

网友:
小小的那种瓷片电容有没有发热比较厉害的?

网友C:
那个1.5uF黄色的降压电容的容量变小了。容抗变大,带不起负载。

网友:
阻容降压,像楼上说的,先把外面这路电断掉,重新接个5V看能否正常工作。
估计是阻容那里有问题了。工作时电流增大,电源内阻过高,工作电压就被拉低了。。于是乎就不正常了

网友D:
黄色电容换掉,老化了,容量下降,已经带不起后面的线路了。

网友E:
便宜货就是一个阻容降压,建议换成一个变压器。把前面的供电去掉,接个手机充电器上去。

网友:
黑色方块应该是启动电容,电路板用的阻容降压,猜测应该是黄色的那个电容容量减小了,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便宜货就是一个阻容降压,建议换成一个变压器。把前面的供电去掉,接个手机充电器上去。 ...

在做成隔离的,还得加几个光耦去控制可控硅

网友:
网上找个电路板换上 立马ok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
lz把那个电阻电容降压的那个1.2u电容换掉就ok了

网友F:
这种问题楼主这种高材生修大财小用了,网上直接买套换上

网友:
问题可能性很多,就一台花时间精力不划算

网友G:
很明显是分相电容,怎么都说是启动电容湼

电容失效后转动无力,换一个试试,如果是启动无力,建议拆开电机加润滑油

网友:
1.5UF的电容!

网友:
电容坏掉的可能性大!

网友H:
看图笑了,说明书是结巴编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上面是-5v吗?

电路图上却是写的-5,我还没实际测过,正在复习课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1.5uF黄色的降压电容的容量变小了。容抗变大,带不起负载。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电容检测的不是需要拆下来之后再测呢,在板子上不好直接测的吧。另外,能不能给我讲解一下这个电源电路的原理啊...之前用7805之类的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明显是分相电容,怎么都说是启动电容湼

电容失效后转动无力,换一个试试,如果是启动无力,建议拆开电机 ...

临床表现是,转动正常,但是启动之后遥控部分失效,LED等的亮度暗了一些,主控芯片的电源电压降了不少,怀疑是控制部分供电不足,但是找不到哪个器件坏了。按照楼上的说法, 我估计是哪个大大的黄黄的电容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图笑了,说明书是结巴编的么。。。。

哈哈,说明书是那个老师网上费了好多心思找到的,所以肯定不是原厂给的电路图了,比如1.2UF的电容实际电路是1.5Uf,其余的器件也有些参数的变动。等我明天晚上努力努力再来和大家进步讨论,这种修家用电器的活绝对是技多不压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楼主这种高材生修大财小用了,网上直接买套换上

与其说是高材生大材小用,不如说是大学生动身能力差,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有一次我们学校去社区做活动,看见邻家的学校也去了,直接工具一摆,大叔大妈把家用电器都拿来让他们免费修理,这尼玛看的我真羡慕,这才叫干实事嘛。

楼主:
嗯嗯,黄黄的大大方方的,1.5uf的。

网友I:
换黄色电容问题马上解决

网友:
1.5uf安规电容容量变小了吧!修这个应该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黄色电容问题马上解决

在X宝找到了这个电容,您看看,应该可以直接换上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X宝找到了这个电容,您看看,应该可以直接换上的吧?

和原电容规格相同就可以了,也可以上CBB电容,红色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JB风扇,最JB蛋疼的就是用那个万恶的,SB的阻容降压.我的美的空调扇,也是这种SB的阻容降压,换掉 ...

弱弱的问一下,比这种RC降压的方式更可靠的是方式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JB风扇,最JB蛋疼的就是用那个万恶的,SB的阻容降压.我的美的空调扇,也是这种SB的阻容降压,换掉 ...

哈哈,从电路板来看,成本确实不高,外面的塑料面板做工也是一般般。不知道原价多少,估计靠着无线遥控功能赚了不少钱吧。

网友K:
其它的(变压器、开关电源)应该都要比RC降压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它的(变压器、开关电源)应该都要比RC降压可靠。

我还想问一下,您从电路上能看出他是怎么实现调速的吗?
我之前只有变电压DC motor调速的经验,这个风扇应该是交流电机了吧。他是怎么调速的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黑方块是电机的工作电容,简单点就断开5V前面的供电电路,买只5V电源接上,看是不是正常。正常再检查原机电 ...

一般如果不是继电器控制,而是用可控硅的话, 是不能接5V的, 他那个是和220V中的某一相共用的, 如果5V和此并到一起算是很危险的操作, 不小心就出事故了, 楼主连只电容都不认得, 这么做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网友:
你原理图上看应该是改变可控硅导通角。

网友:
真是蛋疼

网友:
可以装个手机充电器进去供电,变压器+整流滤波+7805也行,因为这个电扇是3档调速,还没有用到控制可控硅导通角无级调速,不用考虑过零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您从电路上能看出他是怎么实现调速的吗?
我之前只有变电压DC motor调速的经验,这个风扇 ...

可控硅调速,你看接线端子那里有几个三极管外形的就是可控硅

网友:
原理图 1,电源部分 通杀(全部换掉) 黑色电容(电机的启动电容) 换掉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这种JB风扇,最JB蛋疼的就是用那个万恶的,SB的阻容降压.我的美的空调扇,也是这种SB的阻容降压,换掉 ...

这就是国内厂商的高明之处,让你用一段时间坏掉,东西都不坏,东西卖谁去啊。家里东西修的越多,越觉得里面道理深刻。热水壶的蒸汽开关,触点塑料了,刚买了的时候当然好用,时间长了之后塑料慢慢化了,水壶就不能温限。鼠标中间转轮的轴做的细长一些,哪天稍微一用力就嘎嘣断了。

网友N:
建议 听 10楼所说.  弄个手机充电器换上.  彻底根除.

网友:
电路图是芯片官方的
http://www.ic37.com/SILAN/SC8206_datasheet_43040/#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就是国内厂商的高明之处,让你用一段时间坏掉,东西都不坏,东西卖谁去啊。家里东西修的越多,越觉得里 ...

呵呵,确实。 不过这种阻容降压最坑爹。 变压器或开关电源都舍不得用。

网友:
那个是工作电容,耐压跟容值比较大。

网友O:
中国的最高技术——今天在厂里修机里面用RC降压然后驱动两个12V继电器,两个降压电容全都化了,用这种电路的机修死你!你看那充电LED手电,电蚊拍的都用这种电路还充到电池爆

网友P:
花了400块买电扇,又是变频又是遥控,最后还是阻容变压,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N:
建议 听 10楼所说.  弄个手机充电器换上.  彻底根除.

谢谢大家指点,后来换了那个RC降压的电容,立马又能活蹦乱跳了,老师表示满意。拍马屁成功了。
但愿以后不会坏,不然又要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P:
花了400块买电扇,又是变频又是遥控,最后还是阻容变压,头疼

您真是神了,我后来问老师,这个电扇多少钱,他说四年前的样子买的,400,用了两年,坏了

网友Q:
日,RC降压给控制电路供电,挺危险的……小心一点
这种产品任何地方出问题的概率都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中国的最高技术——今天在厂里修机里面用RC降压然后驱动两个12V继电器,两个降压电容 ...

LED手电确实很容易坏。每次我看到市场上5块一个10块一个的这种手电就担忧,拿手里一点重量都没...塑料做工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Q:
日,RC降压给控制电路供电,挺危险的……小心一点
这种产品任何地方出问题的概率都挺大 ...

已查明是1.5uf 安规电容的问题,后来换了一个,控制就正常了。
毕竟不是自己的电扇,不然我就各种折腾了,装点51单片机来点lcd都行,这是老师家里坏的,修好就行,全当练手。
这个都是大家的功劳~

网友R:
用RC降压也是为了方便驱动可控硅,这芯片原厂方案可能就是RC降压的。我见过进口设备也用RC降压的,但那电容质量真的很好,从未见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单车我有一架...

这种风扇我做过.

你说的待机功率是指无功功率吧?其实换大的电表也不会转快多少呢,以前有人用个电容直接并在电表上演示让电表转慢(其实电表做过手脚),然后来推销这种电容,叫减耗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您从电路上能看出他是怎么实现调速的吗?
我之前只有变电压DC motor调速的经验,这个风扇 ...

这种电风扇和以前的那种手工换档调试原理一样的,关键是你看看电机身上是不是引出几条线来了     。那几个像三极管的是可控硅就相当于开关一样的,通过控制可控硅来模拟换档,

网友:
我震惊了,学习

网友T:
设计阻容降压的要拉出去枪毙。都啥年代了,既不省钱又不安全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1.5uF黄色的降压电容的容量变小了。容抗变大,带不起负载。

正解,90%就是这样原因

网友U:
各位,其实那个是黑色的方块是负离子发生器。不是启动电容,启动电容是装在电机头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各位,其实那个是黑色的方块是负离子发生器。不是启动电容,启动电容是装在电机头里面的。 ...

这个电扇确实有个负离子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用RC降压也是为了方便驱动可控硅,这芯片原厂方案可能就是RC降压的。我见过进口设备也用RC降压的,但那电容 ...

“为了方便驱动可控硅”,请问可控硅的驱动有什么特别的吗?学习了,我没用过可控硅...

网友V:
楼主学到了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了?

网友:
最简单可靠 的,找个不要手机充电器,拆出电路板,接出5V给板子供电,再好不过了,又非常简单。
注意的接对正负极,不然把后面板子烧了你就更修不好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T:
设计阻容降压的要拉出去枪毙。都啥年代了,既不省钱又不安全的设计。

请问怎样设计最省钱呢?

网友X:
哟,看了一下,隔离电源不行吧?与可控硅不共地没法调速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T:
设计阻容降压的要拉出去枪毙。都啥年代了,既不省钱又不安全的设计。

现在的3WLED球泡,1.2元一只,买10只送两只。
就是阻空降压的。

问题是按正常的用料,成本都不止1.2元。

网友:
引用 网友W:
请问怎样设计最省钱呢?

至少用个RCC电路吧。1块多应该够了。至少说电源是隔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上却是写的-5,我还没实际测过,正在复习课程呢...

相对于GND为参考就是-5V了,这个是阻容降压电源

网友Z: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比这种RC降压的方式更可靠的是方式是什么呢?

我家有一台钻石的遥控电风扇,用了十几年吧,还好的很,好像是比较早的产品。
质量非常好,电路从来没出问题。就是换了两个电机,是油干了阻力大。
另一个是后来买的杂牌,用了一年就按键错乱只能遥控了,也懒得修。
阻容降压,做的好质量也好的很。

这电路还需要电路图吗?这原理也看不懂?买本电工基础(你会知道啥是-5V)加一本电子技术基础(这电路图太简单,就像C语言的DELAY函数一样简单),数字电路基础书看看(看懂了就能知道单片机咋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哟,看了一下,隔离电源不行吧?与可控硅不共地没法调速了。。

是的,还有就是需要断开电路,否则不限流就烧毁原来的稳压管子。通电测量一下电源电压就就知道了,或者直接更换电容试试。

网友:
电源是阻容降压,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般如果不是继电器控制,而是用可控硅的话, 是不能接5V的, 他那个是和220V中的某一相共用的, 如果5V和此 ...

接5V的确是危险,不过接上应该能用的。考虑到LZ连电容都不认识,最后建议买新的,不要去折腾了。。

网友:
不用220 ,另外接5v电源看看 ,RC电源是恒流的,可能开机后工作的元件坏了,拉低了电压,导致红外接收管不能正常工作,
你可以先量下各个元件的阻值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有就是先所有功能都试一下看哪个功能不正常的,,包括LED显示什么的

网友AA:
还好楼主是换电容  而不是听上面的装开关电源。。。

按他现在的设计, 他的电路板是工作在负压状态的(它的可控硅应该是逆导向的), 所以阻容降压也是-5V输出, 肯定不能用5V开关电源(即使地端接VSS,5V接GND,也有危险,不能这么做)。

还有,他这是专用芯片,不是单片机。

网友AB:
奇葩的老师?    这年头修电器都是换板子,谁还去折腾电路板。

网友:
一句话,换电风扇不就得了

网友AC:
非隔离,小心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家有一台钻石的遥控电风扇,用了十几年吧,还好的很,好像是比较早的产品。
质量非常好,电路从来没出 ...

简单的数字电路能看懂,51单片机几年前就开始用了,C语言也不差,就是模电这块太生疏,面对实际的产品电路感觉压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C:
非隔离,小心触电!!!

换了黄色安规电容,一切正常使用,赶紧给老师送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奇葩的老师?    这年头修电器都是换板子,谁还去折腾电路板。

4年前的电扇,谁还给你换板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Y:
现在的3WLED球泡,1.2元一只,买10只送两只。
就是阻空降压的。

超市卖的LED灯泡没见到低于10块的,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学到了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了?

我只是学到了怎么修理这个电扇的方法,顺便认识了了RC降压这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还好楼主是换电容  而不是听上面的装开关电源。。。

按他现在的设计, 他的电路板是工作在负压状态的(它 ...

确实是RC电路部分坏了,换了电容就好了。
面对看似简单的电路,作为在校的学生党还是感觉亚历山大啊,谢谢大家耐心的指导,受益匪浅

网友(2014-08-04):
引用 楼主:
“为了方便驱动可控硅”,请问可控硅的驱动有什么特别的吗?学习了,我没用过可控硅... ...

可控硅工作在第一和第三象限是最好的,即控制脚G要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断开,而阻容降压的L线是直接接到单片机VCC的,相对于0V,而单片机GND相当于-5V。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JB风扇,最JB蛋疼的就是用那个万恶的,SB的阻容降压.我的美的空调扇,也是这种SB的阻容降压,换掉 ...

有点过了,不仅仅是为了省钱,还是为了节能,待机能耗会比较低

网友(2014-09-19):
学习贴,我家的也坏,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看来要拆一下

网友:
方块就是电容

网友:
这个电风扇有点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AD:
1.5的安规,这么快坏掉,真是不可思议啊,看来质量是有问题的,不会是假的吧

这种电路,功耗应很小的,可控硅一般是97A6的,触发电流小的很,一般是采用抽头调速,电路耗电应该几个毫安,干嘛要用1.5的电容,接近90MA的电流都用在哪里了?
我实验过用51,加过零,用10US的脉冲触发,一个2W电阻降压都很好用了。当时好像用电容是用0.47的还是多少的,降压产生的电流就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黄色电容换掉,老化了,容量下降,已经带不起后面的线路了。

正解

网友:
红圈内的的电容老化,容量变少了。

网友AE:
RC便宜啊,量大就值钱了。
再说也不能让你用的时间太长,新品怎么卖的出去

网友:
l.5uf电容

网友:
1uf /400V的涤沦电容现在是0.13元一个只!
拆机的那种0.1元一只。
现在大部分的LED灯都还是用这种RC方案,因为实在是太便宜了!!!

网友:
看了下,这个电路是阻容降压电路,测下电阻和电容值有无变化,最好换个新的,其他部分检查下红外管

网友:
换黄电容,再看下隔壁的电阻有无变值

网友AF:
降压电容容量变小  带不动后面负载  用手机5V充电器装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F:
降压电容容量变小  带不动后面负载  用手机5V充电器装上试一下

此帖已结,挖坟要谨慎
原因:RC降压电路中的电容问题
方法:更会黄色安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E:
RC便宜啊,量大就值钱了。
再说也不能让你用的时间太长,新品怎么卖的出去 ...

真相了。

网友:
电容坏了

网友:
工程师不一定能修好家电

网友AG(2016-01-15):
引用 网友AD:
1.5的安规,这么快坏掉,真是不可思议啊,看来质量是有问题的,不会是假的吧

这种电路,功耗应很小的,可 ...

挖一下坟,但不是与主题直接相关的
1、安规电容,本身就应该是很耐操的东西,短时电压高过多少倍都不会发生损坏,按理用在这种场合是不应该坏的这么快的,是不是质量有问题呢?
2、他这个用的不是单片机,而是专用芯片,专用芯片一般都比较节能,但他这个可能待机电流偏大吧。因为如果不大,电容容量下降又是个渐变过程,即使降低到一半仍然可以满足供电条件的。
3、LED照明灯用RC是低价的最好方案,但更小电流的排插指示灯,用的是电阻限流而不是电容,效率更低。

网友:
黑色的是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风扇不转一般都是因为他容量不足了或者损坏了,更换后就会好

网友:
我感觉那黑色的像是负离子发生器,不是启动电容,如果是启动电容怎么会有三根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挖一下坟,但不是与主题直接相关的
1、安规电容,本身就应该是很耐操的东西,短时电压高过多少倍都不会发 ...

谢谢大哥 科普 学习了
然后下面又来了几个大哥挖坟了

网友:
奶奶的这是挖坟啊  上当了

网友:
这种风扇好多阻容降压的 我修过一个

网友:
看到我现在公司的logo了,好像是我们公司做的

网友:
两年前的帖子。楼主现在已经是高手了吧。

网友:
这个也会,牛B

网友(2020-08-03):
风扇专用芯片

网友:
有思想,有能力,这样的学生,现在应该有所建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花了400块买电扇,又是变频又是遥控,最后还是阻容变压,头疼

我一般都是把家里废旧的手机电源适配器拆给风扇,作为主控板电源的。

网友:
那个黑色就是负离子发生器,我以前搞过负离子

网友:
淘宝买块线路板直接换掉,这种板子不耐用,用两三年就会出问题。

网友:
确认电源问题,直接接5V外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