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USB 这把火应该可以烧起来了, 大家一起来颤抖

楼主(2014-07-01):
目前鼠标抖动的例子应该已经稳定了, 大家测试一下,一起来颤抖。

代码托管在github上: https://github.com/wlianmin/stm8_usb

详细内容请参见 “为 STM8 USB 添一把火” 系列帖子

为 STM8 USB 再添一把火 —— 固件讨论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5137-1-1.html

网友:
NB,刚刚去嘉立创买了些元件,顺便捎了块空板子回来,到了咱也开始折腾

网友A:
顶楼主,晚上回去测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晚上回去测试测试!

有结果了记得反馈一下

网友:
这个比较牛!

网友B:
楼主,做这种USB可以用来干什么呢??一直不明白

网友:
嘿嘿,期待!最近刚好对USB键盘记录仪有兴趣,等这个成熟了以后,就可以做一个练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这种USB可以用来干什么呢??一直不明白

你能想到什么都可以试一下,你看一下V-usb能做的东西就很多

网友C:
强列要求画块板,把送的哪个小屏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列要求画块板,把送的哪个小屏加上去。

呵呵,如果这几天大家测试反馈问题不大的话就动手

网友D:
深圳发来贺电!先恭喜一下!

不过刚刚测试,“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Win7平台,stm8s103F3P6, 烧录用的是楼主githu刚刚发布的target.s19, AF0已经设置为“非默认设置,即AFR0=1".
求解。。。

网友E:
我对这类应用一点都不感兴趣,不可能用在实际产品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结果了记得反馈一下

必须的。我用多台电脑测试一下。

网友:
能移植到IAR下就好了   楼主造福人类啊

网友:
对应的源程在那儿呢?

网友:
给力,马克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对这类应用一点都不感兴趣,不可能用在实际产品中

以前用avr做加密狗, 这个要能稳定了, 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G:
强人呀,谢谢你的努力和无私奉献!
这个V-USB 价值很高,1.2元的STM8S003F3 再配上这个V-USB 简直是如虎添翼呀。
应用的地方比如在一些比较低端的消费电子、玩具类应用,这些量都是非常巨大的。
以前询问过使用一些手上有 STM8S003F3 V-USB 程序的人,他们都要价1.5W 以上,
所以说这个程序含金量还是有的,再次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前用avr做加密狗, 这个要能稳定了, 还是挺好用的

这个肯定是能实战的,我去工厂就见别人大批量生产过,就是STM8S003F3然后 V-USB的,每次见他们SMD 数量在50K 左右,
我们论坛在早前两年应该就有高手朋友量产了,他的帖子还可以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强人呀,谢谢你的努力和无私奉献!
这个V-USB 价值很高,1.2元的STM8S003F3 再配上这个V-USB 简直是如虎添 ...

是的, 当年mega的有用, 何况这个便宜那么多

网友:
牛逼呀,实在太厉害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烧录更新过得target.s19 还是没法识别USB设备。郁闷啊。

网友A:
试了两台笔记本,一台WIN7 一台XP,同样的提示。奇怪。我都怀疑是我硬件的问题了。不过检查了一遍,貌似硬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两台笔记本,一台WIN7 一台XP,同样的提示。奇怪。我都怀疑是我硬件的问题了。不过检查了一遍,貌似硬 ...

你先把afr0烧好,然后再到FW里用make编译下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深圳发来贺电!先恭喜一下!

不过刚刚测试,“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Win7平台,stm8s103F3P6, 烧 ...

看看有没有PID和VID在先。

网友D:
我的现象同shawn_bu一样! 硬件应该是好的,示波器看到稳定的12.0MHZ,但Win7和XP都是无法识别

VID和PID都为 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现象同shawn_bu一样! 硬件应该是好的,示波器看到稳定的12.0MHZ,但Win7和XP都是无法识别

VID ...

把你的板子拍个照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两台笔记本,一台WIN7 一台XP,同样的提示。奇怪。我都怀疑是我硬件的问题了。不过检查了一遍,貌似硬 ...

你也发个板子的照片看看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有段时间没完STM了,F3都可以搞USB了?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开来v-usb 有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两台笔记本,一台WIN7 一台XP,同样的提示。奇怪。我都怀疑是我硬件的问题了。不过检查了一遍,貌似硬 ...

我也用stvp烧录试了,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NB啊。。好,支持,威武,有希望了

网友:
照片如下:

直接用的这位坛友的PC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0494-1-1.html

楼主:
1.5K的上拉电阻你焊的多大的? 860欧?  把两个串起来试试
把NRST的上拉也去掉试试

网友D:
我焊接的是标准的1.5K, 硬件采用嘉立创的公模STM8 VUSB(同45楼,shawn_bu的图)。

试用了这个板发现两个硬件问题,期待后续可以完善:
问题1: 驱动LED的那个电阻(PB5)不对,它是开漏的。建议不要用PB4或PB5去驱动LED(倒灌可以用)。
问题2: 这个PCB好像焊接容易烂--估计是焊盘、导线太小的缘故。

为验证硬件本身是否OK,我自编一个小的测试程序(LED用PA3端口驱动),PC4(CCO)输出监测12MHZ的分频输出信号),结果OK!
说用硬件本身基本可以排除。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采用的MCU是STM8S103,不是003, 不过这两款MCU基本认为是一样的吧?!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兼容性是否是时钟引起? 需要很精确精确的12.0000000000MHZ时钟吗?误差范围是?
这个STM8s VUSB" 预计可以通过WHQL测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K的上拉电阻你焊的多大的? 860欧?  把两个串起来试试
把NRST的上拉也去掉试试 ...

1.5K上啦焊的确实1.5K。我去掉NRST的上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焊接的是标准的1.5K, 硬件采用嘉立创的公模STM8 VUSB(同45楼,shawn_bu的图)。

试用了这个板发现两个 ...

LED灯的问题我也发现了。

网友C:
同问, 一定要12M的晶振吗 ?  可以直接用片上的RC代替晶振吗? 如果可以的话,PA1,PA2又多两个IO可用,片子小要精打细算。
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同时用SPI驱动送的哪个小屏,管脚PC4,PC5,PC6可以共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K上啦焊的确实1.5K。我去掉NRST的上拉试试。

1.5K的应该是152吧,你这个是1.5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 一定要12M的晶振吗 ?  可以直接用片上的RC代替晶振吗? 如果可以的话,PA1,PA2又 ...

目前的版本一定要用12M的晶振。
20pin的是无法用SPI口的,因为和TIM1的CH1,CH2是复用的。

目前整个PC口都是不能随便用的,因为USB是对整个PC口操作的。我正在改这块儿,让USB操作和PC的其他端口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1.5K的应该是152吧,你这个是1.5K?!

抱歉,之前说错了。是1.54K的。见JLC截图:

网友:
到现在为止,有测试成功的电工电友吗?

网友:
难道是我的晶振不精确的缘故?晚上回去换一个12M晶振试试。

网友:
也去立创商城搞个。

网友H:
板子焊起来了,困得不行了,明天再搞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子焊起来了,困得不行了,明天再搞软件

你的USB跳线电阻焊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USB跳线电阻焊错了

噢,这就换过来,多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板子焊起来了,困得不行了,明天再搞软件

哥们,我用的跟你一样的板子。等你好消息!我已经换了一个芯片了,貌似还是不行。沮丧。

网友:
上次要了个板子,不知道放哪去了

现在这个能干嘛啊?能做个鼠标不?

网友:
其实我一共测试了2个硬件(一个是stm8 VUSB公模PCB板,另外一个是自己以前做过的一款PCB跳线来测试),测试结果都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电脑测试了4台----(XP台和Win7各2台)。

D+、D-都跳线过,AFR0烧录N便,测试结果都是一样 :(

期待楼主和大家继续努力!

网友:
战略mark,有机会应该能用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用的跟你一样的板子。等你好消息!我已经换了一个芯片了,貌似还是不行。沮丧。  ...

试了N台机子,WIN7,XP, 台式机,笔记本,没有一台能识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试了N台机子,WIN7,XP, 台式机,笔记本,没有一台能识别的

我也是,难道是这个PCB的硬件有啥问题。我仔细对比过原理图,貌似跟LZ的一样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晶振的问题,电路就这么简单,电脑也试了N个,嘉立创的那个PCB有成功的没?

网友H:
要不是D+,D-走线的问题?要差分走线?

网友D:
楼主用的也是“嘉立创的那个PC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也是“嘉立创的那个PCB"吧?!

LZ用的是自己画的热转印的PCB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不是D+,D-走线的问题?要差分走线?

才多大点频率,不需要差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不是D+,D-走线的问题?要差分走线?

对于1.5Mbps 的低速 USB D+ D- 随便走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也是“嘉立创的那个PCB"吧?!

我的是自己做的,在这个帖子里有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stm8%2Bus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焊接的是标准的1.5K, 硬件采用嘉立创的公模STM8 VUSB(同45楼,shawn_bu的图)。

试用了这个板发现两个 ...

晶振的精度没必要很高,一般的20ppm的就可以了,12M要8分频才是1.5M,所以有点误差也不会有很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难道是这个PCB的硬件有啥问题。我仔细对比过原理图,貌似跟LZ的一样的。 ...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数据传上来,看看是不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数据传上来,看看是不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好,晚上回去抓。板子放家里了。多谢!

网友:
嘉立创那个PCB你们有测试通过的吗?我也准备入手一块了

网友:
没后续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好,晚上回去抓。板子放家里了。多谢!

你的模拟USB搞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模拟USB搞好了没??

没,这几天忙其他事情了。

网友(2014-08-21):
楼主,你弄得怎么样了?
我现在觉得 汇编部分需要修改,接收数据总是出错。

发送和接收都要有bitsbuff的话,可能就更好用了。

网友:
我已使用JLC公版PCB烧录楼主固件测试成功!很强大!

网友(2014-09-23):
好贴就要顶起来

网友:
刚刚固件下载测试成功!

网友(2015-06-24):
引用 网友G:
这个肯定是能实战的,我去工厂就见别人大批量生产过,就是STM8S003F3然后 V-USB的,每次见他们SMD 数量在 ...

能查到他们USB的D+和D-分别接STM8的哪个脚吗?

网友:
请问楼主外接晶振是多少M的?
修改:在另一个帖子中看到是12M的,谢谢!

网友:
我也要玩玩了

网友(2015-10-01):
没有兼容性,我的笔记本电脑识别不了,但在小米1S的OTG上能识别,看到鼠标在动。我有打算把它移植到IAR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