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湿度传感器HS1101怎样变为0-5v的模拟电压输出?

楼主(2014-07-01):
求助:湿度传感器HS1101怎样变为0-5v的模拟电压输出?pdf上只有频率输出的,现在需要线性电压输出。
附上HS1101的PDF。,
attach://202675.pdf

楼主:
attach://202677.pdf

添加附件

网友:
把电容转换为电压就好了

楼主:
能具体点么?电路基础差。

pdf里面只有一个框图,不知道电路该怎么实现。

网友:
给你参考。如使用+5V供电,切记要使用 CMOS 555,普通的555可能不行。

网友:
电路设计要点:

1. 第一个 TLC555 在输出脚(3)产生负脉冲来触发第二个TLC555,如使用HS1101时最好是设为 100KHz,占空比1:5或更小。

2. 第二个 TLC555 接成单稳态,输出正脉冲,脉宽受HS1101电容改变控制,输出PWM经由R5/C5转成直流电压,再经过电压跟随器。

3. 最后的运放接成差分放大,把电压变成 0~4.5V输出,由於输出接近供电5V上限,注意使用5V供电时要使用输出轨至轨运放。

仿真结果,Vout 是输出电压,CX的值是 HS1001 在 RH=0%~100% 的值,LT1800 是任意选的轨至轨运放。

楼主:
多谢如此详细的解答,还有些问题想请教。
如果我用12v就不用轨对轨运放了是么?
是否555也用12v? 或者是接7805用7555?

网友:
>>如果我用12v就不用轨对轨运放了是么?

5V供电U3输出须轨对轨 。用12V供电解决了5V输出,但普通运放输出可能最低达不到接近0V,如 LM324等最低输出约30~50mV, 如能接受,就不需用轨对轨运放。

在我仿真电路内,R5/R6/R10 分压组合提供约1.37V电压(相等於RH=0%),这里你要用可变电阻代替,是调节HS1101低端时运放零输出用的。R7/R9 及 R4/R8 的比例,是调节HS1101高端时运放满输出用的,比例要同步改变。

12V可直接供电 555 或 7555,不需再用三端稳压管。但在RH=0%时PWM电压在R3/C3平滑后(vc),会由1.37V增至3.2V,表示你亦可以把 R5/R6/R10及U4 用基本 TL431电路代替,TL431电路输出调至3.2V便可。

如你确定使用12V,稍后我给你仿真一个12V供电的。

网友A:
以下仿真使用12V供电,用LM324(LM358)运放,调节 R1 便可调节HS1101低端时(相等於RH=0%)运放输出。即R1调零,R7/R9 及 R4/R8 的比例调节运放满输出。555 改为电容交连触发,令其对触发脉宽不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仿真使用12V供电,用LM324(LM358)运放,调节 R1 便可调节HS1101低端时(相等於RH=0%)运放输出。即R1调零 ...

alias 这是用的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A:
免费的 LTspice,由 Linear Technology 提供。

下载 LTspice

网友B:
alias 向你请教个问题  就是侧频率和测电压对测量湿度都是一样把? 不因为转换为电压,就使测量更稳定更精确吧? 不知道我的表达清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费的 LTspice,由 Linear Technology 提供。

下载 LTspice

方便的话加我qq可以么? 有问题要请教! 谢谢 我的qq:40926879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lias 向你请教个问题  就是侧频率和测电压对测量湿度都是一样把? 不因为转换为电压,就使测量更稳定更精 ...

HS1101湿度传感器对不同湿度的反应是电容改变,但电容改变不容易测量,所以常常把这改变转化为电压或频率改变,方便测量。不会因为转换为电压,就使测量更稳定更精确。反之侧频率改变更隹,但不用单片机不容易检出及校准。

抱歉,我不用qq。

网友:
引用 网友A:
HS1101湿度传感器对不同湿度的反应是电容改变,但电容改变不容易测量,所以常常把这改变转化为电压或频率 ...

谢谢解答!我目前用的是单片机测频率的方法,就是不知道怎么做校准,感觉温度变了,精度变化很大。

网友:
>>感觉温度变了,精度变化很大。

HS1101资料文档指出气温每改变一度,传感器输出改变 0.04pF。每一度湿度改变,传感器输出改变 0.34pF,所以气温改变9度,就类似湿度改变一度,是否需要补偿,你自己决定。

网友B:
明白你的意思 我做过一批板子测试度, 用的是hs1101LF推荐的电路,RV1是用的电位器3296,在初始环境情况时,调节电位器,初始湿度读数一致,一段时间(10分钟)变化都一致,读数相差能控制在1个字(百分比),但是随着湿度变化,温度变化,最后这 些板子的湿度读数,相差都有6,7个读数(温度从25度上升到35度,湿度从40%上升到90%),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传感器的一致性导致的么? 有什么好的办法? 谢谢alias!

网友:
我好好看看数据手册,下次改改程序,也进行下温度变化校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你的意思 我做过一批板子测试度, 用的是hs1101LF推荐的电路,RV1是用的电位器3296,在初始环境情况时 ...

由於湿度传感器制造时存在的物理散离性,每一个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特性,因此每一个都须要分别进行低端及高端测量,然后计算增益,才能准确得出特性曲线。不能只用一个固定的转换比率,来把频率转为湿度。

你只校准一点,其它情况出现读数分歧是意料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於湿度传感器制造时存在的物理散离性,每一个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特性,因此每一个都须要分别进行低端及 ...

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对于批量来说是不是不太符合实际了,因为每一个传感器都要进行这样的校准。你对这个传感器理解的很深啊,佩服:)

网友A:
>>你对这个传感器理解的很深啊

抱歉,从来未有使用过。答问的都是由元件资料文档中找出来的。

网友:
高手 好习惯 我就是读东西不认真导致有些时候走弯路

楼主(2014-08-06):
引用 网友A:
以下仿真使用12V供电,用LM324(LM358)运放,调节 R1 便可调节HS1101低端时(相等於RH=0%)运放输出。即R1调零 ...

这两天有时间照你的指示把板子做出来了,调试还顺利,只改动了几个电阻,谢谢你了。

网友(2017-03-08):
引用 网友A:
>>你对这个传感器理解的很深啊

抱歉,从来未有使用过。答问的都是由元件资料文档中找出来的。

做模拟PID时见到你 做湿度计时见到你 真谢谢你的帖子

网友:
正要做温湿度测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