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HV关断问题

楼主(2014-07-01):
新买了NS的LM2576HV-15,输出端用了两个100uf/25V的滤波电容,100UH的电感,输入电压在48V以下(空载)时可以控制第5脚(on/off)关断和打开。但是输入48V以上时,开关没打开都有15V的输出,而且关不断。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

楼主:
还未解决,各位都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用的是国产的,JM标的,刚刚又试了一下LM2596的,一样的电路,到51V都能正常开关。求高人解答

楼主:
还有,2596HV的资料网上找不到,想问一下最高输入电压时多少V?能上59V么?电流100ma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2596HV的资料网上找不到,想问一下最高输入电压时多少V?能上59V么?电流100ma以下 ...

中文的,来自网络,不保证完全正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的,来自网络,不保证完全正确,仅供参考。

这个是2576HV的,我说的是2596HV,不过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