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EEPROM存掉电数据是实时写入还是掉电时一次写入?(已解决)

楼主(2014-07-01):
如果要保存设备修改的数据,以备掉电重启后还原原来设置状态。这样的话,当用户在修改一些参数时,大家是每次修改就保存(这样写EEPROM会不会太平凡了),还是说掉电时才一次性保存呢?

网友A:
如果有掉电检测机制的话,可以一次性保存,如果没有,实时保存。如果觉得实时保存浪费资源,要求又不是很高,定时保存!

网友:
每次修改就保存也可以,掉电保存也可以,不过要检测掉电状态。

网友:
别频繁写就好

网友:
客户修改如果是通过键盘来修改的话, 应该是怎样操作也写不坏的;

10W次的写入寿命

网友:
看你的标题,掉电保存,掉电时肯定要保存。至于用户修改参数的保存,我的做法是确认修改就立马保存,尼玛那个SB没有事做专门能手动把我的EEPROM写坏?

网友:
确认修改就保存,运行中不停变化的数据在掉电时保存,现在很多单片机都带电源电压监测功能

网友:
这个无所谓了 EEPROM寿命很长的

网友B:
搭车问一下,所谓的10万寿命是单个字节写10万就玩完还是只是写够了10万就玩完?可不可以分片保存呢

网友:
修改后就保存比较合适吧

网友:
用铁电存储器吧

网友:
个人觉的这要分情况,有的数据需要实时保存的用掉电保存,上电后恢复原状态。有的数据只能通过键盘修改的就确认一次写一次。也可以是固定时间比对动态数据,如果不同就存一次,如果相同着无操作。

网友:
没有绝对的方法能解决所有问题,还是一个设计思路和设计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所谓的10万寿命是单个字节写10万就玩完还是只是写够了10万就玩完?可不可以分片保存呢 ...

每个Section寿命

网友:
用户操作的话不会超过的,就怕自动写

网友:
程序中修改频繁的参数,掉电时,一次性保存。其他如键盘修改的参数,实时保存,怕意外复位,没有保存了。

网友:
用户设置都是实时的,要操作10万次,轻触开关都弄坏了
像一些随机的计数器类的数据,就得掉电了,不可能每次变化都去保存,那样很快就到达10W次了,尽管我试过STC的10W次也没有问题,但是还是小心的用吧。

网友:
看成了 断电保护~

网友(2014-08-06):
掉电的话,重要数据时要回滚的啊?

网友:
出了操作页面就保存

掉电也须检测保存

网友:
应该是可以配置为不同的方式的

网友:
这个总归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如果嫌刷的烦就定时存储,如果要求高就实时存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掉电检测机制的话,可以一次性保存,如果没有,实时保存。如果觉得实时保存浪费资源,要求又不是很高 ...

说的好  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掉电时才一次性保存,有后备电源才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掉电时才一次性保存,有后备电源才靠谱

要是意外复位死机等就麻烦了,还是要加上定时保存的,

网友:
你数据不多吧,小容量铁电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意外复位死机等就麻烦了,还是要加上定时保存的,

提醒得对!

网友:
铁电存储器,在振动、高温场合不太好用
FSL有更牛x的,好象是叫MRAM,国内买不到工业级的;-(

网友:
如果有掉电检测,可以在掉电的时候存储,但是如果你的eeprom使用并不是太过频繁,为了防止其他的异常情况,可以实时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