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串口问题

楼主(2014-07-0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artA0Rec_time;
#define MODBUS_BYTE_IT        4        //MODBUS 字节间隔时间

if(uartA0Rec_time>MODBUS_BYTE_IT)
{
}
今天调试串口,发现通信总是会经常断一下,在线调试发现是if()里面的语句执行不正常,uartA0Rec_time ==0 的时候会执行,

uartA0Rec_time 在定时器中每ms +1,串口接收数据中每收到一个数据清零。

现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会执行

楼主:
有人可以指点下,在哪会造成它会执行呢

网友:
整个程序贴出来

楼主:
整个程序很大的,很多歌文件,

if(uartA0Rec_time>MODBUS_BYTE_IT)
        {
                if(modbus_state != EV_READY)
                {
                        if(uartA0Rec_time>MODBUS_BYTE_IT)        //这个不能省略????
                        {
                                if(modbus_state == EV_FRAME_RCR)
                                {
                                        RS485_debug();
                                }
                                modbus_state = EV_READY;

                                uartA0Rec_time = 0;
                                uartA0Rec_cnt = 0;
                                UartA0RecvLength = 0;
                        }
                }
        }
加了红色那个就没出现问题的现象了,很奇怪

原来是在 RS485_debug(); 这个函数内设置断点,当出现错误的时候,查看 uartA0Rec_time 的结果是 0 ,其他正常时候是 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程序很大的,很多歌文件,

if(uartA0Rec_time>MODBUS_BYTE_IT)

怎么可能和颜色有关系?
程序要DOWN进去再调试。
你估计以前调试的时候代码并没有DOWN进去

网友:
可能unsigned char 太短,溢出了.

网友B(2014-08-01):
volatile 定义的变量是不会被程序自动优化的,也就是说它每次取值都是从初始化地址中取得,你2次的uartA0Rec_time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和颜色有关系?
程序要DOWN进去再调试。
你估计以前调试的时候代码并没有DOWN进去 ...

我是下载到芯片里面实际通讯调试的,我当时也想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latile 定义的变量是不会被程序自动优化的,也就是说它每次取值都是从初始化地址中取得,你2次的uartA0Re ...

不是说加了volatile之后,才不会被优化,这样才是对的嘛?
每次取值都要重新取一次,这样才不会错过被定时器修改而没取到,我这个值只在定时器中被修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加了volatile之后,才不会被优化,这样才是对的嘛?
每次取值都要重新取一次,这样才不会错过被定 ...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你中断里有2次判断,值可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你中断里有2次判断,值可能是不一样的

可是实际的是我不加这个才有问题....

if(uartA0Rec_time>MODBUS_BYTE_IT)
        {
                if(modbus_state != EV_READY)
                {
                       // if(uartA0Rec_time>MODBUS_BYTE_IT)        //这个不能省略????
                        {
                               if(modbus_state == EV_FRAME_RCR)
                                {
                                        RS485_debug();
                                }
                                modbus_state = EV_READY;

                                uartA0Rec_time = 0;
                                uartA0Rec_cnt = 0;
                                UartA0RecvLength = 0;
                        }
                }
        }
假设我把红色部分注释掉,然后在绿色部分设置一个断点,然后可以看到运行到绿色地方的时候 uartA0Rec_time 的值为 0;我一直想不通是为什么;

这个频率出现很高,5~10s基本出现一次;

网友:
试试不优化呢?

楼主:
应该没有被优化吧,我用的是IAR的,安装好设置就没改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被优化吧,我用的是IAR的,安装好设置就没改变

默认是低优化,要设置成无优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是低优化,要设置成无优化试试.

那我到时候测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