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的选择 门禁可视对讲系统

楼主(2014-07-01):
小弟最近被公司要求做一个无线门禁对讲可视可控开关的系统
纠结于几个处理器 S3C6410, SP5V210, AM3354
我想用AM3354 因为我需要用USB摄像头 可能还要用USB的3G模块WIFI模块(最终可能会用SDIO的) 想着USB2.0速度会快
之前用过6410感觉速度慢了点
听说TI的单片机 比较稳定也是工业级的 因为210 6410貌似都是消费级
请各位大神给指点下 如果用AM3354有何弊端
先谢了

网友:
楼主牛X,高大上啊。远距离无线高速数据链,而且是一个人开发一个系统。有参考的现成的吗?不会是天马行空吧。做出来了就可以考虑直接移植上战斗机了。便宜的音频直接模拟总线。高级点的是485总线加模拟视频音频总线做的,牛逼的直接上以太网了,再高级上专用光纤。我也很想知道超音速战斗鸡是如何做高速无线传输了。

楼主:
哎 见笑了。。。

网友(2014-09-28):
楼主最后选用了哪个处理器呢?

网友:
我明年有个项目是和楼主这个项目一样的,处理器什么的都不重要,又不做图像识别,性能没必要,usb这种,楼主不如用OV系列直接连接MCU,看楼主想节省时间直接上系统啊,成本啊,,这个项目的核心在无线传输这块,大数据还要多节点,3G表示在国外还现实,国内这种一夜房子归移动的世界有点那个啥,除非里面都是亿万富豪不考虑,成本,不知道大家除了wifi还有没什么无线通讯比较好的?????有些厂家反应在打雷下雨天气下,无线可视门禁就是垃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