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封装

楼主(2014-07-01):
请问一下cadence自带的pcb封装库怎么浏览?哪里有cadence集成的库?有没有画封装的简便方法?

网友A:
自己一个个画吧,库大了用着就方便了

网友:
就在allegro中就能打开看了,应该是打开*.dra文件。

网友:
自带封装最好确认一下再用,刚用cadence时可以自己做做封装,熟悉了可以用fpm 和 lp wizard 做封装,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dra后缀的~~一般我们都是自己画 很快的 方便

网友:
同问,如何多个封装一起浏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一个个画吧,库大了用着就方便了

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B:
    首先,在网上找现成的封装库很困难;其次,现成的封装库初次使用起来有个问题,就是有封装,但是封装名称咱们不清楚,找起来很费事,尤其是库里面包含了很多封装的时候,特别烦,还不一定找得到。
    建议楼主自己建立封装库,自己画封装,自己给封装命名,这样的话,自己的常用的封装肯定能很快捷地找到,因为库里面的封装可能不会太多,又是自己命名的,找起来很方便。
    至于画封装。有相关的视频教程(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回复我,我传给你),照着上面的步骤来,很简单的,我用的很多都是自己画的封装。当然有个便捷的方法,自己可以去芯片的官网上下载需要芯片的封装文件。至少ADI的芯片可以(我自己下过,并且转换成了AD的封装文件),可以用它官网上的一个转换软件,把下载的封装文件转换成多种封装格式以适用于多款PCB软件,如AD,Cadence等等。要充分利用官网提供的各种免费资源。

楼主(2014-08-04):
引用 网友B:
首先,在网上找现成的封装库很困难;其次,现成的封装库初次使用起来有个问题,就是有封装,但是封装名 ...

多谢

网友(2017-08-02):
引用 网友B:
首先,在网上找现成的封装库很困难;其次,现成的封装库初次使用起来有个问题,就是有封装,但是封装名 ...

您好,视频文件还能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