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CH430模块,但烧写不到,求大神解~~~

楼主(2014-07-01):
在某宝上买了个CH340模块,用CH340G的,驱动什么的安装好了,确认了是COM口,然后我将模块的TXD和RXD分别接我开发板上的STC52的RXD(P3.0)和TXD(P3.1),模块的GND接板的GND,短帽接5V和VCC引脚,然后进行烧写,但烧写软件(stc-isp)一直检测不到我的单片机,按照旧的版本的提示就是要给MCU上电吧,无论我怎样按板子的开关给单片机断电都是这个状态。

在网上搜了多个方法,都无法解决。
其中有个用RapidTest测试小板的方法,是将模块的TXD和RXD短接,让模块自己通讯。倘若短帽接在3.3V和VCC引脚(就是工作在3.3V状态吧),测试通讯正常,但当短帽接在5V和VCC引脚(就是工作在5V状态),测试却不正常!!!

不知哪位大神用过或者遇过这模块或者遇到类似情况,求指教与经验分享

店主的客服都是兼职,什么都不懂,我问了都是白问,我不把店地址贴出来已经很冷静了~~~~

网友:
我没有用过这个小板子,正好我在TB上看到了有这样一款板子,也就是3块钱左右。

“倘若短帽接在3.3V和VCC引脚(就是工作在3.3V状态吧),测试通讯正常,但当短帽接在5V和VCC引脚(就是工作在5V状态),测试却不正常!!!”
你确定是这样测试的吗?一般这种小板的+5V和+3.3V都是向外供电的吧,不是表示板子工作电压吧?

另外你看下CH340的数据手册,3.3V电源和5V电源工作的时候的V3引脚接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应该不能直接武断的把短接帽接在5V和VCC脚上吧?(也许你这样做已经把芯片烧坏了),小板子电路又复杂,估计你花上几分钟看下它的电路就能明白一二了。

网友:
STC的ISP是通过串口下载程序的。前提自收发正常,常见不下载原因无非就那几个。1.RXD TXD数据连接错了,清对调哈。2.与单片机没共地。3.用了PL2030等数据线拉电流大的串口模块造成数据线上的供电直接就让单片机工作了,造成冷启动失败。4.串口设置改变了比如位数起停位,校验方式。5.芯片端口烧了或者设置了下载引脚拉低。
为模式下载失败原因无非这几个:1。模块太高级操作太复杂。2.淘宝店家语文不好。3.附近有强烈的电磁干扰造成模块死机。4.STC的单片机质量不好买到有质量问题的单片机。
5.STC售后太差,没派人提供下载服务。6.买到假冒的STC单片机了。7.8.9.......................................10000.杜邦线有开路。  我读书时条件不好,为了学单片机慎吃俭用买了一个月买了一片STC单片机STC89C51。由于没有多余的钱买下载器与电脑。我就自己直接用石子在地上写好机器码,调试。用了三节废弃的干电池做供电,用铁片做了两个按钮开关手工按照机器码一比特一字节的下载结果总是失败,我不甘心于是仔细分析觉得是单片机有接触不良,与是断了的锉刀挫开单片机,经过我三天三夜的分析插在终于发现了了问题所在。原来是老妖在做单片机时漏装了一个三极管,顿时心中草泥马奔腾。于是我用细铁跳线修复。一次就成功下载好了。看着小灯欢快的闪这我顿时有种说不出的自豪。看着五彩的晶片,就像是美女的大眼镜对我一眨一眨。让我不忍闭眼。突发奇想于是在碎玻璃堆捡了一块圆形的玻璃用502粘在上面,经我精心打磨,抛光。好多大学教授院士都慕名而来想要重金收走,我一一委婉的回绝了。前天老妖还亲自开车过来接我去喝酒,谈起三极管的事他总是说,如果不是大哥及时发现了那个重大的失误。我都不知道要损失机白亿KK的大单子。也就不会有中国最牛的单片机了。我代表挡祖国人民感谢你。你是祖国的骄傲。你是祖国的脊梁。谢谢你默默的为祖国奉献。我哈哈一笑都是小事情。深藏功与名80余载。

网友:
我碰到过这问题,原因是CH340的驱动能力。当工作在5V模式,TX端输出低电平时,不能把这个端拉低到有效低电平,因为该引脚上有LED。

网友:
    这问题那么多年了,一直有人喊。真搞不懂STC这么简单易用的东西也搞不定。看看技术手册吧,别以为自己聪明过厂商。看看人家的CH340G电路是怎样的,再拿你手上的这个对比一下有什么差别。
   老实说,我自己用各种假冒伪劣的PL2303都能轻松下载,更不用说这个性能更好的CH340G了。其实,作为从事电子设计的,只要用屁股想一想,就知道为什么了。两个二极管+两个电阻搞定的问题,就是没人去想,光知道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