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研究示波器+万用表一起的,tb上卖的那种

楼主(2014-07-01):
是不是比仅示波器开源要麻烦很多
一直想要一个示波器+万用表一起的
tb上一般是20M,工作需要最好能到30M
所以此开源的示波器很适合用
加上万用表就好了~

网友:
DIY用的高速AD一般位数不高、、、万用表要求精度。。要求位数高的AD 这就有点尴尬了

网友:
示波器普遍高速AD采样,8位有效位。万用表普遍低速AD采样,16位甚至更高的有效位。需要做切换

网友:
这种叫示波表。

网友:
安捷伦示波器不就有万用表选件么。部分机型可以破解出来。

网友:
买过一个伊万的示波表,一般应用下感觉够用了

网友:
用2种AD 示波器用8位的高速AD

万用表 不介意成本的话 MAX134 一片全搞定

楼主:
对于一般应用来说,万用表精度不需要那么高,不需要做到fluke那种级别,真希望有人做,或者魏坤再研究一下?

网友A(2014-08-18):
10位AD二次测量可以达到16位甚至更高精度

网友:
不是很好用。实际上就是一个笨重的万用表。

网友B:
10位AD二次测量可以达到16位甚至更高精度
请问如何做到的?有没参考资料

网友:
买过安捷伦的,示波器和万用表在一起的,不过表针和探头是分开的,不是在同一个接口上!

网友:
这个主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位AD二次测量可以达到16位甚至更高精度
请问如何做到的?有没参考资料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位AD二次测量可以达到16位甚至更高精度

同问,求资料或者论文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位AD二次测量可以达到16位甚至更高精度

过采样妈吗?

网友:
示波器一般都是八位AD,万用表的高一些。。。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不难办

网友:
买过一个国产的,超级不好用。

网友:
“低频+简易”的做过:测量DC以及AC10-1000Hz,显示波形【AC时每周期显示100点,DC时按5K采样率显示100点】,兼顾测量AC有效值峰值、DC均值最大最小值等。

如果要实现楼主的功能:是否用ADC高速低位数测试波形+ADC低速高位速测数值【当然AC还得转化成DC来,峰值检测电路也要加,没做过看起来就很难】

网友:
买过一个,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