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的笔记本想装个WIN7+UNIX的双系统,如何操作?

楼主(2014-07-02):
是直接在WIN7下用虚拟机,还是装好WIN7后,再装个UBUNTU?

网友:
装好win7后再装ubuntu

网友:
后装WIN7一样OK,用easybcd来管理启动菜单

网友:
装win7后再装个虚拟机, virtualBox, 然后安装ubuntu

网友:
跟i5没关系

网友:
先试试虚拟机吧,如果感觉速度可以就好了

网友:
没ubuntu经验的话,建议虚拟机,直接装物理机无法实时切换,还有可能一不小心在安装的时候把硬盘给格了。。

网友:
数据备份,多装几次就会了

网友:
记得在BIOS里面开启虚拟化的支持。能提升虚拟机的性能。如果你用虚拟机的话。

网友:
UNIX和UBUNTU没关系……建议你装个PC BSD或者Free BSD

网友:
BSD的东西学院气息太浓厚。

网友:
标题UNIX,里面是UBUNTU- -|||||

楼主:
ubuntu-gnome-14.04-desktop-i386.iso,下了一个文件,做成了U盘的ZIP+启动,结果U启动不成功,貌似在WIN7下能运行U盘里的wubi.exe文件。

楼主:
这是要先启动WIN7,然后在WIN7下安装UBUNTU的节奏么?

网友:
用VMware-vSphere 或者微软的hyperv?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alBox  就不错

kth咱的WIN7是64位的,下了一个VirtualBox_Win.zip,解压后直接运行,出错啊。。。。

网友(2014-09-28):
7楼是正确的方法,用grub就可以很好地管理多系统启动,不需要easybcd之类的软件,不过看了楼主的回帖,还是建议用虚拟机先试试吧,数据要紧!

网友:
不要虚拟机,easybcdwin7下很好用,我试过了

网友:
速度可以接受的话虚拟机,切换方便

网友:
WIN7加虚拟机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