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 SoloLite这个系列跑安卓4.0效果如何?(已解决)

楼主(2014-07-02):
如题,请问i.MX6 SoloLite这个系列跑安卓4.0效果如何? 需求是要用到500W摄像,480*640的LCD屏幕 跑安卓4.0系统
Sololite这个系列6层板就搞定,并且成本低廉,功耗也低,问题是在有上述需求的情况下跑4.0的话流畅否?

网友A:
内存足够的话,毫无压力。虽然你说6层板能搞定,记住这个片子是BGA的,pin间距0.5mm,一般制板公司可搞不定,板子成本会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足够的话,毫无压力。虽然你说6层板能搞定,记住这个片子是BGA的,pin间距0.5mm,一般制板公司可搞不定 ...

确实是,0.5间距的加工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足够的话,毫无压力。虽然你说6层板能搞定,记住这个片子是BGA的,pin间距0.5mm,一般制板公司可搞不定 ...

兄弟,MX6有0.8间距的版本,我们在用。而且0.5间距的很多公司也能搞定了,比如快捷。小厂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足够的话,毫无压力。虽然你说6层板能搞定,记住这个片子是BGA的,pin间距0.5mm,一般制板公司可搞不定 ...

现在主要还是担心 流畅度不够 因为有个500W的摄像头应用 和 一块液晶屏
之前用的CORTEX A8的核 跑500W像素 +480*320液晶屏 不是特别流畅 在LIUNX下面,用QT做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MX6有0.8间距的版本,我们在用。而且0.5间距的很多公司也能搞定了,比如快捷。小厂就算了 ...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
这上头还有 Quad Dual DualLite Solo
你们是用的哪个系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MX6有0.8间距的版本,我们在用。而且0.5间距的很多公司也能搞定了,比如快捷。小厂就算了 ...

solo lite没有0.8的,其他的才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还是担心 流畅度不够 因为有个500W的摄像头应用 和 一块液晶屏
之前用的CORTEX A8的核 跑500W像 ...

以前的A8是什么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A8是什么处理器?

就是飞思卡尔的 i.MX5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A8是什么处理器?

不知道是芯片自身的问题还是 摄像头接口速率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飞思卡尔的 i.MX536

额,用它自带的硬件编解码器吗?
摄像头像素和屏尺寸都不管是很高,按说不应该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用它自带的硬件编解码器吗?
摄像头像素和屏尺寸都不管是很高,按说不应该卡的 ...

我们把摄像头的帧速率设置为15帧和20帧 进行对比 CPU 99% 流畅度感觉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o lite没有0.8的,其他的才有。

这样啊,我用的是Q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
这上头还有 Quad Dual DualLite Solo
你们是用的哪个系列 ...

我用的是Quad,没关注solo,我们量产的就是MX53,我不认为solo比MX53有本质上的提高,所以没关注solo。

网友C:
个人表示BGA无力,焊接出问题了只能卸下来植球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Quad,没关注solo,我们量产的就是MX53,我不认为solo比MX53有本质上的提高,所以没关注solo。 ...

这几个东西 随之核心数量增加 功耗也增加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表示BGA无力,焊接出问题了只能卸下来植球重焊。

我们一般是直接换新的芯片,植球怕值不好

网友:
性能一般吧,测试看吧

网友D:
用A15内核的强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15内核的强大些

哪家有A15的工业级芯片 并且有整套方案的?

网友D:
TI有,好像其他厂家还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有,好像其他厂家还没有的

TI 的芯片价格 简直不敢直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I有,好像其他厂家还没有的

TI抢钱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一般是直接换新的芯片,植球怕值不好

有时候植球费用都快可以再买一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把摄像头的帧速率设置为15帧和20帧 进行对比 CPU 99% 流畅度感觉没什么区别

虽然没有实际测试过CPU占用率,但感觉不太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植球费用都快可以再买一个了

是的,植球5毛钱一个球 效果还不一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植球5毛钱一个球 效果还不一定好

批量上BGA了就必须买个BGA返修机了

网友E:
楼主你好,i.MX6 SoloLite这个系列跑安卓4.0这里你需要需用到500W摄像,480*640的LCD屏幕 ,LCD显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摄像功能在i.MX6 SoloLite android4.0 BSP 中是不支持的,这个建议你查看一下问文档:。建议你使用i.mx6q或者是i.mx6dl。

网友E:
i.MX6 SoloLite 主要是用来做电子书这种的。

网友F:
cpu使用率怎么99%了,500万像素的数据是什么格式进去的?yuv?要是的话,里面有硬件压缩模块的吧,直接压缩到屏幕大小,保存的时候直接用原始的yuv数据保存,cpu利用率顶多不会超过10%。你是不是用软件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i.MX6 SoloLite这个系列跑安卓4.0这里你需要需用到500W摄像,480*640的LCD屏幕 ,LCD显示是没有 ...

好的 Rita版,谢谢你的帮忙,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cpu使用率怎么99%了,500万像素的数据是什么格式进去的?yuv?要是的话,里面有硬件压缩模块的吧,直接压缩 ...

谢谢你的回复,我问了下我们的工程师,现在我们是直接写了个算法,摄像头的数据进入V4L层,然后我们将500W的YUV分辨率转为480*320的分辨率,转换成RGB的格式显示到屏幕上。
这个算法2-3十行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i.MX6 SoloLite 主要是用来做电子书这种的。

怪不得这玩意 低成本 低功耗 小体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怪不得这玩意 低成本 低功耗 小体积了

上i.MX6Q吧兄弟,俺估计下个月能折腾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i.MX6Q吧兄弟,俺估计下个月能折腾看看效果如何。

功耗太大了 扶不住啊 电池才4000mAH
几下电就用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问了下我们的工程师,现在我们是直接写了个算法,摄像头的数据进入V4L层,然后我们将500 ...

软解是肯定不行的,再好的cpu也经不住这么折腾,现在一般的cpu都会带硬解压缩模块的。一般arm9 400M都可以很轻松的处理。不过格式要对,一般的都是yuv转rgb压缩的,主要是让给lcd显示用的。500万像素的感光芯片要看是低端的还是高端的。低端的一般会带isp,出来的数据就是yuv的,好一点的出来数据时raw格式的,这时候一般的arm都无能为力了。现在一般手机厂商的处理方式是用一个专用的isp芯片,一般是富士通的比较多,这样进去raw数据,出来yuv,不过好像这样的看不上小的企业。现在也有芯片自带isp了,比如三星的4412。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问了下我们的工程师,现在我们是直接写了个算法,摄像头的数据进入V4L层,然后我们将500 ...

确定是yuv格式的话,那就很好办了,一般带相机接口的肯定会带压缩模块的,要不然就是芯片设计缺陷。你用的cpu肯定可以了,换平台还是要慎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解是肯定不行的,再好的cpu也经不住这么折腾,现在一般的cpu都会带硬解压缩模块的。一般arm9 400M都可 ...

你的意思是CPU的工作量都耗在了YUV转RGB上头了吗?
但是我们已经把YUV转成了480*320的分辨率了 再转RGB的话 工作量也不大了 不应该占这么高的CPU资源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CPU的工作量都耗在了YUV转RGB上头了吗?
但是我们已经把YUV转成了480*320的分辨率了 再转RGB的 ...

想办法测试一下CPU都费在哪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CPU的工作量都耗在了YUV转RGB上头了吗?
但是我们已经把YUV转成了480*320的分辨率了 再转RGB的 ...

一般硬解的话,要是dma模式的话,cpu占用率应该是5%以下。感光芯片的数据量那么大,而且是实时的。cpu占用率肯定高,我没有这么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i.MX6 SoloLite 主要是用来做电子书这种的。

Rita 版 能帮忙解答下这个帖子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630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Rita 版 能帮忙解答下这个帖子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6309-1-1.html

可以的,昨天没有看到,我现在帮你看一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不得这玩意 低成本 低功耗 小体积了

是  滴  ~ ~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想办法测试一下CPU都费在哪里了

浪里白条
rtems
两位大牛,俺想用i.mx系列新品播放1024*768分辨率的视频,跑Linux系统,低功耗无风扇,有没有卖核心板的厂家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浪里白条
rtems
两位大牛,俺想用i.mx系列新品播放1024*768分辨率的视频,跑Linux系统,低功耗无风扇 ...

这需求MX5和MX6都能搞定,现在当然推荐MX6了,呵呵。
我是自己做啊,有核心板有整体产品的,不是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需求MX5和MX6都能搞定,现在当然推荐MX6了,呵呵。
我是自己做啊,有核心板有整体产品的,不是买的。

你的签名档网页打不开,有核心板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签名档网页打不开,有核心板卖么?

拷贝URL到浏览器地址栏就能打开了,当然如果你那里google都不行,就上不去了,就要番墙了
那个是我好多年前业余玩了一把OMAP3530,没批量,不卖。我现在手边有个MX535的,有兴趣我们私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植球费用都快可以再买一个了

哪有那么夸张呀,亲眼目睹华强北修手机的师傅,CPU拆下来装上去,锡膏植球,就一烙铁一热风枪,十来分钟搞定,但有时候没焊好,重来呗,一般可以保证三次以内搞定的,看着是很简单的,听说要学的话,500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