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 外部晶振不起振,为什么?无程序可以起振吗?

楼主(2014-07-02):
问下,即使F28035内部没有烧写程序,只要晶振电路正确,就可以测量到波形?还是需要内部程序。
现在参数晶振20M,电容12pF。烧写完程序没有波形?

网友A:
你确认外部晶振的启动程序没有问题?或者晶振本身没有毛病?

网友:
你得在程序中使能对应的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外部晶振的启动程序没有问题?或者晶振本身没有毛病?

启动外部晶振的程序应该没有问题。我参考了TI的例程。

网友A:
烧写程序的时候默认使用的是内部时钟源,不管你有没有接外部晶振 - 也就是说你不接这个外部晶振一样可以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程序的时候默认使用的是内部时钟源,不管你有没有接外部晶振 - 也就是说你不接这个外部晶振一样可以烧 ...

谢谢你的回答。
烧写完,程序不运行,晶振也没有波形。
使用内部晶振可以正常运行。
晶振的参数是按照datasheet推荐的,时钟测试不到波形。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没有打开外部晶振通道。

不知道初始化主时钟,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2014-09-20):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烧写完,程序不运行,晶振也没有波形。
使用内部晶振可以正常运行。

C2000电路使用中,晶振上电应该就有波形,换晶振在试试

网友:
如果外部是有源晶振的话没有程序是可以起振的,无源晶振的话需要借助时钟电路才能起振

网友:
只要晶振起振,没有程序ok

网友:
很负责的告诉你:不需要程序,上电即可起振。是不是示波器探头没有量好?

网友:
晶振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