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085发热厉害

楼主(2014-07-02):
我之前是用的是7805芯片,12V电源,电路工作电流不大不会超过1A,但是它的效率不高而且发热厉害,现在改用LM1085这种低压差线性电源新品,但是发热量很大,看资料固定输出5V的芯片输入电压可达25V,因为产品空间有要求,我在PCB上没有使用散热片,不知是芯片固有问题,还是我对芯片的处理方式有问题而引起的发热严重,请大家给点指导意见

网友:
难道使用
LM1085这种低压差线性电源新品

效率会变高?

网友:
1A电流就算DC-DC也会发热的。

楼主:
有没有一种输入电压高于12V,不要散热片,发热不是太厉害的芯片,不能使用DC-DC这种开关电压芯片,因为成本太高

网友A:
7W的功耗,发热正常,贴片敷铜散热

网友B:
7V的压差,1A的电流,换什么线性稳压都一样发热。可以在前面加一级稳压,分担一下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7V的压差,1A的电流,换什么线性稳压都一样发热。可以在前面加一级稳压,分担一下功耗。 ...

使用LM7809把电压降到9V再给1085是吗,那样电压的效率就太低了,您有什么更好的降压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W的功耗,发热正常,贴片敷铜散热

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但是铺铜的电路板周围都特别热,温度过高会影响其他功能电路的正常工作的

网友:
都用上1085了,DC/DC成本太高是怎么得出来的?

还有楼主你不知道 P = UI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LM7809把电压降到9V再给1085是吗,那样电压的效率就太低了,您有什么更好的降压方式吗 ...

线性的都这样。要效率的话换DC-DC吧

楼主:
我有注意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注意了,谢谢各位了

想到啥了?

网友:
楼主要面壁思过  打PP    没有理解IxU=P  12V输入5Vl输出, 这个时候7805 1085 功耗是一样的。这里果断用非隔离DC/DC

网友:
楼主跟我一同事很像,同样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硬在那说用LDO代替7805功耗小,哈哈。实际上LDO有可能比7805功耗更大,因为LDO的地电流一般比7805大!

网友:
直接用过DC-DC就好了,现在DC-DC芯片也不贵,

网友:
你换一万个线性稳压的IC还是发热.

网友:
又见月经帖子啊

网友:
你压降有点大吧

网友:
在考虑使用情况的最高环境温度,再通过热阻算结温,如果结温超过限值,就很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