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伏的脉冲信号如何降低成5V的脉冲信号

楼主(2014-07-02):
求高手指点,最好是能有比人的成功电路,谢谢

网友:
什么叫做“比人的成功电路”,听过电阻分压吗?

网友:
大脉冲---小脉冲,嘿嘿,电阻分压好像可以...

网友:
”最好是能有比人的成功电路“,啥意思呢???

网友:
比人 别人

网友:
也可以用变压器方式,还可用用一个电阻一个5V的稳压管.....

网友A:
光藕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电阻分压后再接一个 5 Volt 的 Zener Diode 限制在 5V 就可以啦!

楼主:
打错字了,是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藕电路就可以了。

我的这个高压信号是一个压敏电阻两端产生的,电压范围在几十到几百不等,光耦的的输入需要怎么保护一下么?本人新手,能不能讲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B:
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用串电阻再用二极管钳位应该可以吧

网友C:
电阻5V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5V稳压二极管

两个电阻分压,然后在结电阻两端并联稳压管么?如果直接电阻串稳压管,在高阻态时电平不确定

网友:
脉冲变压器

网友(2014-08-09):
引用 网友B:
瞬态抑制二极管

同意使用电阻 100K~1MΩ 直接串联输入(降低电流), 再使用瞬态抑制二极管 (TVS )钳位。
能耐高压的快恢复二极管也许能用, 可能需要多串联几个做钳位。

稳压二极管(Zener)就要注意导通速度了。。怕是还没导通钳位就先击穿你的PIC 了。

网友:
脉冲分压器电路

网友(2014-09-09):
感觉还是光藕好,高速光藕应当可以

网友:
好像方法挺多的……

网友:
如果是时间在ms级别,或者往下的,可以考虑电容隔离,电容的另一段加前卫二极管。

网友:
脉冲的频率 驱动功率多少 ? 如果可行 建议还是直接用电阻分压来解决要稳定

网友:
总结前面的: 1.电阻分压加稳压二极管  2.电阻限流加瞬态抑制  3.变压器  4.高速光耦

网友:
光耦电路

网友:
电阻分压成本低,加个钳位就更安全了

网友:
電阻加5V1或4V7齊納管,簡單有效。

网友:
直接电阻分压

网友:
阅过留痕, 顺便赚积分,浏览非技术帖子~

网友:
到底是什么东西用这个转换

网友:
光耦能有那么高的耐压?

网友(2014-10-17):
简单的是分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