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背光电路及主要芯片!

楼主(2014-07-02):
背光电路图及功能介绍如附件

网友A:
Vin最小为6V,不太合适手机用吧

网友B:
得多大手机屏幕? 需要80个背光LED!!!
肯定不是手机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最小为6V,不太合适手机用吧

VIN3.7V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多大手机屏幕? 需要80个背光LED!!!
肯定不是手机上用的

最多可以80个,输出的电流是一定的值,理论最多每路串联10个,你可以只使用其中的一路或者多路,但每路LED个数要一样。

网友A:
从手册上看3.7V是不行的,莫非楼主做过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手册上看3.7V是不行的,莫非楼主做过实验?

可以的 正在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正在使用!

那最低工作电压能到几V?

网友:
和笔记 本背光芯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最低工作电压能到几V?

只试过3.7V的 ~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以后再试试看

网友:
OVER SPEC 代就不?

网友C(2019-07-16):
想问下楼主,此款芯片3.7v能工作多长时间啊?我最近要做个照明用的、、
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楼主,此款芯片3.7v能工作多长时间啊?我最近要做个照明用的、、
感谢楼主 ...

这个主要看你使用多少LED 根据电池的容量大小和LED的功率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