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知道3DD15的参数?

楼主(2014-07-02):
老师让我们把旧的电源改装成数控电源,老电源是线性的,里面有六个3DD15C,电源输出0~45v 0~6A  变压器有十几个抽头,在网上找3DD15的资料都没有,有谁知道,还有变压切换打算用继电器,要十个,有什么好的电路,希望大家给予帮助

楼主:
谢谢了,我这是3DD15C,和3DD15D主要是哪个参数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这是3DD15C,和3DD15D主要是哪个参数不一样?

没有了小谷,一样得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了小谷,一样得找资料。

太感谢了,这是第一次发帖,谢谢你们 ,我想知道放大倍数,资料里咋么都不写

网友B:
3DD15C 是非常老的三极管了,现在几乎没有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D15C 是非常老的三极管了,现在几乎没有人用了!

是啊,但实验室有7,8台这样的老电源,里面三极管用的3DD15 ,老师让改造成数控。很纠结、

网友C:
就一功率管,以前老式的黑白电视上的那个电源用的多。
你照其它参数,最主要是电流,去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其它放大倍数在你的应用里基本可以不用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这是第一次发帖,谢谢你们 ,我想知道放大倍数,资料里咋么都不写 ...

hFE不是写了吗,30-25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但实验室有7,8台这样的老电源,里面三极管用的3DD15 ,老师让改造成数控。很纠结、 ...

改造数控的话,其实主要是设定一个参考电压,可能得用ADC+DAC+运放来实现了。ADC采样,然后DAC输出控制信号,运放放大,再加个射极跟随做成电流放大。不过这种模拟的比数控的要好一些,实验室的数控电源,接850 LED灯时,经常过电流保护,且电压跌落非常厉害,3V都有。供电目前是16V,调高点就会跌落过流保护。

网友E:
话说改数控电源跟3DD15有什么关系?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原来的哦电位器去掉改成DAC+运放,或者上数字电位器,直接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功率管,以前老式的黑白电视上的那个电源用的多。
你照其它参数,最主要是电流,去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

我想知道电流放大倍数,好知道用多大大的三级管推,

网友:
难道HFE是电压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改数控电源跟3DD15有什么关系?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原来的哦电位器去掉改成DAC+运放,或者上数字电位器, ...

3DD15是老电源上的,主要用这个做调整管。DAC输出加运放还有三极管来推他,知道参数好设计推他的电路。我也这几天一直看春分的电源。他的电路很好,参考他的先用运放搭个环路控制熟悉下,再用打算用PID算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FE不是写了吗,30-250。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造数控的话,其实主要是设定一个参考电压,可能得用ADC+DAC+运放来实现了。ADC采样,然后DAC输出控制信 ...

对,就是三级管那不好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hFE不是写了吗,30-250。

30-250之间用颜色再细分,会用一个颜色油漆点来表示,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电流放大倍数,好知道用多大大的三级管推,

以前就用的9014推的它。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250之间用颜色再细分,会用一个颜色油漆点来表示,具体记不清了。

还真地有,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