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第二版的运放问题

楼主(2014-07-02):
这是春风电源第二版电源 我想问一下U11A这个运放干嘛用的 电容C29有什么用 是跟运放构成积分电路吗 还有D2为什么这么接 一般不是输出端接正极吗 求解答

网友A:
C29补偿防振。D2隔离电压和电流反馈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9补偿防振。D2隔离电压和电流反馈回路。

那我把二极管反过来不也能隔离吗

网友A:
你需要的是“或”关系,就是电压或电流高了都把输出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是“或”关系,就是电压或电流高了都把输出啦低

我想知道驱动三极管的电流是不是光偶端12V/1K的电流 而电压环和电流环是不是对光偶端分流进而对电路进行调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驱动三极管的电流是不是光偶端12V/1K的电流 而电压环和电流环是不是对光偶端分流进而对电路进行 ...

是的。光偶端提供高电位给运放吸入适量电流,从而调整Q2达到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光偶端提供高电位给运放吸入适量电流,从而调整Q2达到平衡。

大神 那U11A构成的运放是什么 有人说是比较 也有人说是放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那U11A构成的运放是什么 有人说是比较 也有人说是放大器

这个是误差放大器,调整管和取样电阻一起构成它的负反馈。
这种电路的分析比较困难,传递函数很复杂,所以搞稳定也不容易。要设计电源我不会采用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误差放大器,调整管和取样电阻一起构成它的负反馈。
这种电路的分析比较困难,传递函数很复杂,所 ...

大神 假如说我横流设置到3V 现在我还是工作在恒压模式 但是我增大负载 使电流采样点到2.8V 那这样的话运放输出电压也减小 横流的那个运放也有分流 那这到底是横流模式还是恒压模式 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假如说我横流设置到3V 现在我还是工作在恒压模式 但是我增大负载 使电流采样点到2.8V 那这样的话运 ...

所以这里两个二极管是这样接的。两个运放的输出只有低的那个会起作用,高的那个二极管反向偏置就被隔离了。当输出过压或者过流时,运放通过调整管拉低输出电压。如果没过流,恒压环路起作用;过流时,恒流环路起作用。如果真发生又过压又过流的情况,两个环路通过竞争,最后总有一个起主导作用而使电路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里两个二极管是这样接的。两个运放的输出只有低的那个会起作用,高的那个二极管反向偏置就被隔离了 ...

非常感谢 收益很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收益很多

大哥 我还想问一下它的地为什么这么接 上端不是正电压吗  按照我的理解这样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 我还想问一下它的地为什么这么接 上端不是正电压吗  按照我的理解这样不是短路了吗 ...

是置顶帖里面的电路吗? 我看的上面没接地标识的。这个电阻提供最小空载电流。

网友:
学习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置顶帖里面的电路吗? 我看的上面没接地标识的。这个电阻提供最小空载电流。 ...

是这里面的地

楼主:
大神 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置顶帖里面的电路吗? 我看的上面没接地标识的。这个电阻提供最小空载电流。 ...

大哥 方便留个Q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 方便留个Q不

Q我不用。问题最好在论坛上一起讨论,这样所有人都能看到。我也就是读书的时候搞过一些模电,不懂装懂。
我的个人blog在http://www.ba0sh1.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Q我不用。问题最好在论坛上一起讨论,这样所有人都能看到。我也就是读书的时候搞过一些模电,不懂装懂。

大哥 我想问一下你 就是第二版不是有MOS管驱动他吗 电压环和电流环哪个电压输出小 光偶的电流就往那流 使二极管导通 MOS管的驱动电压就相当于二极管导通的那端的输出电压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当他调节好的时候 他的电压肯定跟基准电压差不多 也就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会非常小 那还怎么驱动MOS管 还是MOS管也能用电流驱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 我想问一下你 就是第二版不是有MOS管驱动他吗 电压环和电流环哪个电压输出小 光偶的电流就往那流 使 ...

如图所示

网友A:
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即使误差很小,也有一定输出。而整个负反馈环路就是让运放输出正好能驱动调整管调整输出电压到和基准误差足够小 (比较绕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即使误差很小,也有一定输出。而整个负反馈环路就是让运放输出正好能驱动调整管调整 ...

哦哦 讲的很详细 明白 运放正负电源接个推挽是不是增大驱动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讲的很详细 明白 运放正负电源接个推挽是不是增大驱动能力

这是个图腾柱驱动,增大电流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图腾柱驱动,增大电流驱动能力。

大哥 如果这个拓扑改双路的是不是不好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 如果这个拓扑改双路的是不是不好改

大哥 为什么U11B的参考地不一样 按正常来说基准地应该都是输出地 但把电路焊出来之后不好使 只有按他的接法才好使 但是上端是地 下端也是地 那不是没有压差了吗 求解释

网友(2014-08-12):
求是探讨精神可嘉

网友(2014-09-20):
我看贴我回复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