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Vin、低Vou、高Iout DC/DC电源芯片推荐

楼主(2014-07-02):
小弟在做一块板子,集成5块FPGA,现在正在做电源部分的设计,难度主要在于通过CPCI接口向FPGA内核供电,FPGA内核功耗很大,5块FPGA加起来更是不得了,求推荐一款DC/DC方案,满足输入3.3V,输出1.2V/40A的要求。(LTM4611的并联组合方案由于占用板子空间较大可能会被PASS)

网友A:
3.3V输入啊,太纠结了
背板不用12V进
电流那么大,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输入啊,太纠结了
背板不用12V进
电流那么大,合适吗

一直都用的背板的3.3伏VIO给FPGA的内核供电,以前遇到3~4片FPGA的时候都用的LTM4611并联组合来作输出,现在想找看看其他的方案。背板12V供电能力还没有3.3V 的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输入啊,太纠结了
背板不用12V进
电流那么大,合适吗

目前很多高Iout\低Vout的DC/DC都是高Vin的,像LTM4611这样的太不找了

网友B:
国半和linear,intersil都有集成电感DC-DC,专门针对这种应用的.除了贵,没什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半和linear,intersil都有集成电感DC-DC,专门针对这种应用的.除了贵,没什么不好. ...

谢谢,国半和Linear都查过了,没哟符合要求的,再去看看intersil。单位不差钱,弄出合适的方案就可以了

网友C:
2个LTM4611并联也只能到30A呀
TI的DC-DC模块杠杠的,60A,满足您的要求: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pth04040w.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LTM4611并联也只能到30A呀
TI的DC-DC模块杠杠的,60A,满足您的要求:
http://www.ti.com/lit/ds/symlin ...

最多4个LTM4611并联可以达到60A。多谢啦!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国半和Linear都查过了,没哟符合要求的,再去看看intersil。单位不差钱,弄出合适的方案就可以了 ...

那我还是建议你找笔记本供电的方案吧。老点的有MAX1987,新点的型号到主板上查,一般输出1V@30A没多大问题。需要2颗大电流电感。

网友:
是否可以找找PMU,带多路DCDC的

网友:
同意9楼的,这种还是好好搞

网友:
我记得ti有,仔细找找ti看看吧。

网友:
这么大电流cpci连接器能撑得住不…cpci标准上一个外设的3.3

楼主:
现在改成30A+30A,FPGA分两半来给内核供电

网友:
如果追求性价比,可以选一个很便宜的BOOST芯片,3.3V升压到16V给IC供电。
这样芯片选择的余地就非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