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光强用哪种灯做光源好

楼主(2014-07-02):
要求光强最稳定。
测试过的的 几种灯都不是很理想,大家探讨探讨

网友:
当然是白炽灯了

网友:
什么叫做测试光强用?

网友:
光强稳定不稳定不在灯,在于灯的驱动源稳定不稳定,还有的就是,任何光源都有光衰,长时间的光强也不稳定

网友A:
直流点白炽灯,差一点的 用卤素灯
切记不要有风吹到灯上 尤其是卤素灯

网友B:
太阳在短时间内应该不错吧。其实你可以放在黑暗的地方这样光强都是0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阳在短时间内应该不错吧。其实你可以放在黑暗的地方这样光强都是0了。哈哈

万里无云,再加上空气清楚才有可能。

要不然,光强抖的很。

网友:
标准A光源合适不,2800K色温的,可以淘宝买个灯泡

网友:
最好当然是用带恒流控制的激光光源了,如果还要稳定就再加一级光强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里无云,再加上空气清楚才有可能。

要不然,光强抖的很。

网友:
恒功率驱动led行不,没有经过验证,瞎掰的,不考虑光衰

网友D:
恒流源驱动led么,电流小一点,充分散热,瞎掰,楼主试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流源驱动led么,电流小一点,充分散热,瞎掰,楼主试试哈!

试过7135驱动 1Wled。效果一般 光强会一点点减小。目前测试我的魅族mx2手机摄像头灯最稳。有些手机型号也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点白炽灯,差一点的 用卤素灯
切记不要有风吹到灯上 尤其是卤素灯 ...

还真没试过直流点白炽灯

网友E:
7.5KW的HID,用恒流器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7.5KW的HID,用恒流器驱动的。

7.5W 氙气灯 搜不到呀。哪里有卖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7135驱动 1Wled。效果一般 光强会一点点减小。目前测试我的魅族mx2手机摄像头灯最稳。有些手机型号也 ...

电流要小,用到其额定电流的1/10以下,试试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7.5W 氙气灯 搜不到呀。哪里有卖

放狗找一下Guangzhou Wecanlight Factory
舞台用的差一些,要求高的话用太能能板测试用的那种大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要小,用到其额定电流的1/10以下,试试哈

电流小了,光强就变得很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小了,光强就变得很小了

多几颗灯么,你要求那么高,总得在某一方面牺牲点了呗

网友(2021-01-27):
引用 楼主:
试过7135驱动 1Wled。效果一般 光强会一点点减小。目前测试我的魅族mx2手机摄像头灯最稳。有些手机型号也 ...

你好 ,我的LED灯就是 时间越长(温度越高),光强慢慢变小,请问现在有没有好的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