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Matlab的pid代码生成c代码吗(已解决)

楼主(2014-07-02):
做过飞思卡尔的朋友知道如何把Matlab的pid代码生成c代码吗

做紧写了一个模糊pid的控制系统,想生成c代码,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教我一下吗

网友:
没试过,不清楚,帮顶

网友:
这个是基于模型的程序设计,网上资料很多的

网友:
MATLAB直接转换的代码太过恐怖
还是自己写一个吧

网友A:
模糊控制,模糊规则设计靠经验,好麻烦的。
我曾经也想用matlab生成C代码,但是没搞定,matlab仿真我都是用.M文件编写,从不用simulink,这样容易转换为c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糊控制,模糊规则设计靠经验,好麻烦的。
我曾经也想用matlab生成C代码,但是没搞定,matlab仿真我都是用 ...

我也是用的m文件但是生成c代码总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糊控制,模糊规则设计靠经验,好麻烦的。
我曾经也想用matlab生成C代码,但是没搞定,matlab仿真我都是用 ...

请问你是有什么方法编写的呢

网友:
还有这招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有什么方法编写的呢

我不是用.M文件转c的,c文件是重新写的。

网友:
模糊控制,直接用C写不就得了,还整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B:
MATLAB只是算法实现而已
c是实际实现,对着写就行了

很久之前搞个rs编码,直接找了份matlab描述一点点的实现c就行了,记得好多数学知识,什么多项式乘除法的好奇怪

你这个也是类似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只是算法实现而已
c是实际实现,对着写就行了

我也试试用c谢谢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试用c谢谢看

恩  pid的话网上应该有不少c的参考的
要注意这个有很多参数是针对系统的,建议设计的时候考虑

我猜你是搞小车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pid的话网上应该有不少c的参考的
要注意这个有很多参数是针对系统的,建议设计的时候考虑

是的,飞思卡尔

网友:
好复杂的赶脚!